直立车

楼主:
大神们,请问你们的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在电机转动的时候能测准吗?你们用的是什么滤波呀?能否给小弟指条明路,谢谢啦大神快到碗里来

网友:
测肯定能测啊。滤波简单的硬件就电阻电容电感就行,软件的话得好好分析才能滤波

网友:
我之前做过:测不准不要紧。使用互补滤波,卡尔漫滤波都可以的。
关键还是电机要好点的。

网友:
我当时用的模拟陀螺仪,测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太准的。要将陀螺仪的检测值和加速度计的检测值进行处理的,互补滤波,卡尔曼滤波等都可以的。还有加速度计陀螺仪模块不要离电机太远,不然电机抖动的影响会很大。希望能对你有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