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地跪求~~~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实现压控压摆率的电路。从上一级电路中,产生了0到-8.5V的电压脉冲,或者是0到12V电压脉冲(从D2与D3之间输入),但是由于系统驱动的是一个容性负载,上级电路产生的电压脉冲信号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所以需要这个电路来控制输出驱动脉冲的上升沿宽度(压摆率)。实现的基本功能就是这样。
输入有三个,输分别为U1和U3的同相输入端,这个DAC的是输出,范围为0-5V。还有一个输入在D2与D3之间,是电压脉冲(这个电压的幅度也就是最后输出驱动信号的幅度),幅度分别为-8.5V到0V ,0V到12V。此信号大部分时间是-8.5V到0V的电压脉冲,偶尔需要从0V到12V,脉冲的宽度为2微秒左右。

输出端只有一个就是U2的输出端。

以下是我之前请教后的结果,供各位参考。
第一个U1和U3组成是同相比例放大器,从参数看,放大的倍数是2

第二,以U1为例子,U3和U1相同。U1的输入端电压通过控制R4上的电流,可以控制Q3和Q4组成的比例电流源,所以这个部分电路就是一个压控电流源电路。

第三,这个电路参考中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 dv/dt=(Vdac*Gmirror*Adriver)/R4*C3,这个公式中的dv/dt就是输出信号的压摆率(参考值为12V/100ns,8.5V/100ns),Vdac为U1同相输入端的电压,Gmirror是比例电流源的放大倍数,Adriver是U2的放大倍数。Gmirror=26.6,A=1,R4和C3见图中的值。以12V/100ns为例,计算出的Vdac约为7V,超过了DAC的输出范围(这个我很困惑)。

第四,U2是同相射随,放大系数为1,而且U2也是一个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理论上的压摆率是很高的,也是为了增加输出信号的压摆率设计的。

说说我的困惑,我不明白以上这个公式是如何推倒出来的,我可以推出Vdac和比例电流源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二极管D2,D3附近电流是如何根据不同波形改变的,我有点想不明白,也就是说,所谓的压摆率是如何被控制的?

谢谢大神了,帮忙分析分析~~~在线等,挺急的,哈哈哈哈~~~·

网友:
继续跪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