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乘法器;

楼主:
16位有符号的Q14格式的小数,表达的数据范围;

网友A:
等比数列求和Sn=a1(1-q^n)/(1-q)  小数部分Sn=1/2 + 1/4 +1/8+......=1-0.5^14=0.999938965 ,还有那个x(整数部分)可以是1 or 0 ,  S 是符号位...........所以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比数列求和Sn=a1(1-q^n)/(1-q)  小数部分Sn=1/2 + 1/4 +1/8+......=1-0.5^14=0.999938965 ,还有那个x( ...

谢谢您的解答!!也就是说符号位不参加计算对吧!那个x就表示整数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也就是说符号位不参加计算对吧!那个x就表示整数对吗???

符号位(s)的0 or 1 就是+ or - 呢.......x表示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符号位(s)的0 or 1 就是+ or - 呢.......x表示整数.......

好的!谢谢!我明白啦!!

网友:
这个还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