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程序员可能真看不懂

楼主:
女友给当程序员的男友打电话:“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带回来,如果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当晚,程序员男友手捧一个包子进了家门……女友怒道:“你怎么就买了一个包子?”男友答曰:“因为看到了卖西瓜的。”

网友A:
这不符合程序员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符合程序员思维。。。

怎么不符合了?

网友:
程序员的思维是绝对按着语句来执行的。
if(看到卖西瓜的)
    买一个包子
看不到
    买一斤包子

这样才会买一个包子回来。

网友:
而命题是这样的:

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带回来; //这条是必须执行的,没有条件约束
if (看到卖西瓜的)
    买一个。

所以这个根本不符合程序员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命题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吧
UINT32 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带回来(void)
{
    if(看见卖西瓜的)
        买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命题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吧
UINT32 下班顺路买包子带回来(void)
{
    if(看见卖西瓜的)
        retun 一个;
       return 一斤;
}

网友:
最前面还得加一句 if(程序猿有女朋友)

网友:
果然只有程序猿看得懂。。。

网友:
Reset程序猿
将代码:“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带回来,如果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修改成“如果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顺便带1斤包子回来。”
然后Run

网友:
大家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原来要来个子函数

网友:
程序员的智商,难道真的这么低

网友:
哈哈 原来都是弱智啊

网友:
算了吧,,估计好多程序员不好找女朋友啦

网友:
int num_baozi(void){
  int num = 500g;

  if(see_xigua)
    num = 1;

  return num;
}

网友:
还是see_xigua比较靠谱

网友B:
主要原因是变量的重复利用,说买一个的时候没有重新定义变量,结果覆盖了原来的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是变量的重复利用,说买一个的时候没有重新定义变量,结果覆盖了原来的一斤。

这个回答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