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4位计数器的testbench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
今天写了一个最简单的4位计数器(无清零、无使能)的源程序和testbench程序,计数值出不来,是不是testbench中还需要对计数值先初始化呢,各位大侠帮看看。
4位计数器源程序:
module count4(clk,cnt);
    input clk;
    output [3:0]cnt;
     reg  [3:0]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cnt+1;
        end
endmodule

testbench程序:
`timescale 1 ns/10 ps
module test_count4();
    reg clk=0;
    wire [3:0]cnt;
count4 i1(.clk(clk),.cnt(cnt));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clk=%d cnt=%d",clk,cnt);
    #400  $stop;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

网友:
没人回答,我就自问自答吧,是在一个fpga群里,一个前辈教我的,在这里先感谢那位前辈了。
上面波形中cnt不能计数,是因为cnt没有初值,处于不定态,后面在源程序中修改一下:
reg[3:0]--->reg[3:0]=4‘b0;就可以了,修改后的波形如下

网友A:
额,楼主以后要记得赋初值呀,我也是新手,刚接触FPGA没多久,给你个赞吧

网友:
4位全加器程序:
module  adder4(cout,sum,ina,
                inb,cin,clk);
    input [3:0]ina,inb;
    input clk,cin;
    output reg[3:0]sum;
    output reg c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t,sum}=ina+inb+cin;
    end
endmodule
全加器测试程序testbench
`timescale 1ns/10 ps
module test_adder4();
    reg[3:0]ina,inb;
    reg cin;
    reg clk=0;
    wire cout;
    wire [3:0]sum;
    parameter period=20;
adder4 i1(.ina(ina),.inb(inb),.cin(cin),
        .clk(clk),.sum(sum),.cout(cout));
    always     #(period/2)  clk=~clk;
initial
        begin
        ina=0;
        inb=0;
        cin=0;
        end
    initial
        begin
        repeat(20)
        #20 ina=$random;
        end
    initial
        begin
        repeat(40)
        #10 inb=$random;
        end
    initial
        begin
         repeat(2)
        #200 cin=$random;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d+%d+%d={%d,%d}",ina,inb,cin,cout,sum);
        #400 $stop;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楼主以后要记得赋初值呀,我也是新手,刚接触FPGA没多久,给你个赞吧

谢谢教导

网友:
异步清零_计数使能控制的4位计数器(仿真文件与word文档).rar

异步清零_计数使能控制的4位计数器(仿真文件与word文档)

网友:
异步清零、计数使能、数据加载控制功能的4位计数器:
module count4_rst_en_load(clk,rst,en,load,data,cnt);
    input clk,rst,en,load;
    input [3:0]data;
    output reg[3:0]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nt<=0;
            else if(en==1)
                begin
                    if(load)  cnt<=data;
                        else cnt<=cnt+1;
                end
        end
endmodule
测试程序:
`timescale 1 ns/10 ps
module test_count4_rst_en_load();
    reg clk=0;
    reg rst,en,load;
    reg [3:0]data;
    wire [3:0]cnt;
count4_rst_en_load  i1(.clk(clk),.rst(rst),.en(en),
                        .load(load),.data(data),.cnt(cnt));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rst=0;en=0;load=0;data=4'd6;
            #20  en=1;
            #20  rst=1;
            #20  load=1;
            #20  rst=0;
            #20  rst=1;
            #20  load=0;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clk=%d rst=%d en=%d load=%d cnt=%d",
                                    clk,rst,en,load,data,cnt);
        #800  $stop;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

网友:
上面的文件,modelsim初学者可以试试,已经测试过了,自己也是个初学者,也只能写写这样简单的程序了,还望多多体谅。

网友:
modelsim还要写配置文件,正在学习如何写,不错

网友:
写的不错 正好可以总结一下modelsim的使用方法
在实践中检验 在实践中总结 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谢谢版主的评价。

网友:
我第一次写testbench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纠结了很久,还是查看这个才解决,看来这个是容易犯的错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