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VHDL语言高手我下面这个程序怎么错了?怎么修改?

楼主:
---------------hugong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est_yunsuan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disvaluein         :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disvalueout0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disvalueout1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end test_yunsuan;

architecture ben of test_yunsuan is
signal 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00";
signal B0: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00";
signal B1: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00";
signal X: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0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flag:std_logic;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disvaluein is
                when "1101" =>B0<=B0&A;
                                          flag:='1';
                when "1110" =>B0<=B0&A;
                                          flag:='0';
                when "1111" =>B1<=B1&A;
                                          if flag='1' then
                X<=(((B0(7)&B0(6)&B0(5)&B0(4))+(B1(7)&B1(6)&B1(5)&B1(4)))*"1010")+(B0(3)&B0(2)&B0(1)&B0(0))+(B1(3)&B1(2)&B1(1)&B1(0));
                                                else         X<=((B0(7)&B0(6)&B0(5)&B0(4))*"1010")-((B1(7)&B1(6)&B1(5)&B1(4))*"1010")+(B0(3)&B0(2)&B0(1)&B0(0))-(B1(3)&B1(2)&B1(1)&B1(0));
                                          end if;
                when others =>A<=A&disvaluein;
                                          X<=X&disvaluein;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n;

网友:
错误提示:
Error (10327): VHDL error at test_yunsuan.vhd(33): can't determine definition of operator ""+"" -- found 5 possible definitions

程序中:
                X<=(((B0(7)&B0(6)&B0(5)&B0(4))+(B1(7)&B1(6)&B1(5)&B1(4)))*"1010")+(B0(3)&B0(2)&B0(1)&B0(0))+(B1(3)&B1(2)&B1(1)&B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