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 摄像头

楼主:
请问做人脸识别,摄像头至少要多少像素的啊?130W?500W?;用fpga还是dsp,或者都用呢?

网友A:
像素要求不高,甚至几十万就够了。通常用DSP处理,FPGA只能做预处理或简单的处理,复杂模式只能用D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素要求不高,甚至几十万就够了。通常用DSP处理,FPGA只能做预处理或简单的处理,复杂模式只能用DSP。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