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 USB Dongle 两种工作模式切换

楼主:
上次介绍了USB Dongle用于抓包时的情况,之前看到‘wateras1的介绍,其还可以用作BTool\BLE Device Monitor,刚好手边也有CC debugger可以重新写其硬件,下面就来试一下吧

准备工作
硬件USB Dongle CCdebugger ,还有一根连接接线
烧写软件‘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Setup_SmartRFProgr_1.12.7),SensorTag 传感信号显示软件 ‘BLEDevice Monitor’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两个Hex固件文件

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在下面的目录可以找到固件CC2540_USBdongle_HostTestRelease_All.hex.
X :\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BLE Device Monitor\firmware.

如果你想切换为sniffer模式需要用到固件sniffer_fw_cc2540_usb.hex,目录如下
X :\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SmartRFTools\Packet Sniffer\bin\general\firmware
软件硬件都有了,就可以开工了,把USB dongleCC Debugger连接上,并记得给USB dongle上电,再把CC Debugger连接到电脑,这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CC Debugger的指示灯应该是绿色的
打开SmartRF Flash Programmer,选择固件路径,而后点击“ Performactions”等待期完成即可

BLE Device Monitor 模式

完成后

Packet Sniffer模式

网友A:
我烧写 CC2540_USBdongle_HostTestRelease_All.hex后,系统找不到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烧写 CC2540_USBdongle_HostTestRelease_All.hex后,系统找不到驱动

我又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的,在端口那块 成功识别为“TI CC2540 USB CDC Serial Port”

你的电脑安装‘BLEDevice Monitor’ 这个软件了吗,安装之后会自动安装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的,在端口那块 成功识别为“TI CC2540 USB CDC Serial Port”

你的电脑安装‘ ...

我安装了BLEdevicemoniter,我分别烧写了"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HexFiles"和"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Projects\ble\HostTestApp\CC2540"里
面的"hosttestrelease.hex"后,
再把dongle插上电脑,设备名称显示的是乱码.然后我就直接安装"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Drivers"
和"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BLE Device Monitor"文件夹里面的驱动,
我是进入"禁止数字签名"那个模式安装的,安装驱动时候提示驱动没有数字签名.

网友:
你可以直接试一下我上传的那个hex文件,我试着切换了两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BLEdevicemoniter,我分别烧写了"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HexFiles" ...

你可以直接试一下我上传的那个hex文件,我试着切换了两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您好,我有一个和您图中一样的 USB Dongle 需要重新烧录固件,麻烦分享一下原理图或者debugger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有一个和您图中一样的 USB Dongle 需要重新烧录固件,麻烦分享一下原理图或者debugger接口

查看详情

这里原理图、pcb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