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7119CA用什么替换能转出5V电压输出

楼主:
cat7119CA用什么替换能转出5V电压输出

网友:
如果要Pin to Pin兼容,只能去台湾晶瀚(CAT)的官网上找。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兼容,用什么可以代替,要SOP-8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兼容,用什么可以代替,要SOP-8封装的

那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在网上找,封装可未必是SOP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