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搞SensorTag走的弯路

楼主:
1、得知获得SensorTag后,就准备给它备个“鞍”,看了简单的说明,随即考虑买个USB Dongle,

2、从众心理及其它,决定买个CC DEBUG,并实施

3、发现CC DEBUG是用来编程调试的。弃之。

4、看到SensorTag屁股上有个串口,因之前安装了BLE Device Monitor,想到是不是它可以用串口连接电脑?当只用RXD、TXD无法与之连接时,想到蓝板主的帖子,而又捣鼓全协议的串口。

5、稍仔细看SensorTag的用户指南:
    CC Debugger ---->>  USB Debug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SensorTag firmware  ………………,The UART interface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SensorTag firmware
   CC2540 USB dongle ---.>>>The USB dongle can be used for packet sniffer of RF activity and it is needed for the BLE Device Monitor.

    随即就倒!!!

网友A:
楼主我好像早就提醒过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好像早就提醒过你啦

我的回帖中,没有见你的提醒啊!

或者我是老眼昏花了,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帖中,没有见你的提醒啊!

奥,那是我记错了,反正一位网友说想搞UART通讯,然后我说BLE那个库不支持UART。楼主不必深究。我想就是一定要用研究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接信息时用库,动作时自己说得算。

网友:
呵呵,我是看到过楼主的帖子,不过有点想不通也就没有回复了

网友:
楼主,我用过你讲的东西,并且玩的蛮好。可以细聊~如有需要~~

网友C:
那你后来还是没和串口连接上,为何说CCDEBUG弃之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后来还是没和串口连接上,为何说CCDEBUG弃之了呢。

因为活动的主旨是利用SensorTag上的传感器得到的信息,并非要我们去对它编程的。CCDEBUG只是在这次活动中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活动的主旨是利用SensorTag上的传感器得到的信息,并非要我们去对它编程的。CCDEBUG只是在这次活动中 ...

得到信息手机软件部就直接显示了吗。你如何用利用这信息去控制其他你想控制的东西?还不是需要编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得到信息手机软件部就直接显示了吗。你如何用利用这信息去控制其他你想控制的东西?还不是需要编程吗

SensorTAG是用于获得信息的。CCDEBUG是针对TI的CC系列CPU编程的。所以,利用这些信息编程的目标物,不再是SensorTAG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nsorTAG是用于获得信息的。CCDEBUG是针对TI的CC系列CPU编程的。所以,利用这些信息编程的目标物,不再 ...

你用的其他控制器对另外的驱动电路进行控制嘛。这我明白。你怎么把SENSORTAG的信息给另外的控制器的呢,如果不对他内部的8051进行编程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其他控制器对另外的驱动电路进行控制嘛。这我明白。你怎么把SENSORTAG的信息给另外的控制器的呢, ...

TI有DEMO程序。SENSORTAG发货时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有DEMO程序。SENSORTAG发货时是可以工作的。

他的demo是用CCDEBUG下进去的吗。另外如果我自己做一版类似的。可能没有他的全部传感器。有些传感器会换掉几个。但是有几个是一样的,可以用它的demo程序以及苹果那软件看到相关的传感器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demo是用CCDEBUG下进去的吗。另外如果我自己做一版类似的。可能没有他的全部传感器。有些传感器会换 ...

应该能的。但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以后准备好好玩玩它,包括对它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