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给的DMA历程疑问

楼主:
CCS5中的历程:
#include

char TxString;
char RxString;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1000;                   // WDT 1000ms, ACLK, interval timer
  SFR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P1DIR |= BIT0;
  P3SEL |= BIT3+BIT4;                       // P3.3,4 = USCI_A0 SPI Option
  P2DIR |= BIT7;                            // P2.7 UCA0CLK
  P2SEL |= BIT7;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0x00;                          // No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DMACTL0 = DMA1TSEL_16+DMA0TSEL_17;        // DMA0 - UCA0TXIFG
                                            // DMA1 - UCA0RXIFG
  // Setup DMA0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SA,(unsigned long) &TxString);
                                            // Source block address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DA,(unsigned long) &UCA0TXBUF);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0SZ = 1;                               // Block size
  DMA0CTL = DMASRCINCR_3+DMASBDB+DMALEVEL;  // inc src

  // Setup DMA1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SA,(unsigned long) &UCA0RXBUF);
                                            // Source block address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DA,(unsigned long) &RxString);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1SZ = 1;                               // Block size
  DMA1CTL = DMADSTINCR_3+DMASBDB+DMALEVEL;  // inc dst

  TxString = RxString = 0;                  // Clear TxString
                                            // Clear RxString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Required only for debugger
}

数据手册上寄存器DMA1CTL没有DMASBDB这一位啊???
还有手册手写的DMALEVEL=1选择高电平触发,只能在DMAE0作为外部触发源的情况下使用。但是这个历程触发源是UCA0TXIFG和UCA0RXIFG,为什么还把DMALEVE置位??

网友:
数据手册中是有定义的。第六和第七位,如上图

下面是头文件中的定义:总共4种传输方式,所以用了下面的定义方法:
#define DMASWDW                (0*0x0040u)    /* DMA transfer: source word to destination word */
#define DMASBDW                (1*0x0040u)    /* DMA transfer: source byte to destination word */
#define DMASWDB                (2*0x0040u)    /* DMA transfer: source word to destination byte */
#define DMASBDB                (3*0x0040u)    /* DMA transfer: source byte to destination byte */

网友:
原来是这样,但是DMALEVEL不应该置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