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廉价的usb hub

楼主:
先上图
这个廉价的USB HUB 就这么些东西,基本来说是不能使用的,充电的时候都是一断一断的,这个还说的每个口500mA,表示怀疑啊,上边写的USB2.0,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小黑块里到底实现了什么功能。大家来说一下

网友A:
黑胶里是一片USB Hub芯片的裸片,成本几毛钱而已。USB端口的电源输出能力与Hub芯片无关,由USB主机端口上的限流器件容限决定。对于从USB主机端口取电的Hub而言,每个端口确实仍然是500mA的输出能力,这是由主机端口本身的带载能力决定的,但不是说Hub上的每个端口都可以同时输出500mA。如果想Hub上每个端口都有能力同时输出500mA,电源必须外置。明白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胶里是一片USB Hub芯片的裸片,成本几毛钱而已。USB端口的电源输出能力与Hub芯片无关,由USB主机端口上的 ...

这个电流我也认为是最大的输出电流。那个裸片的成本可能被你高估了,整个USB HUB 加上包装才卖2.5元,就是说成本比这个还要低。对于工作的时候周期性断开,是不是这个对4个口进行了轮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我也认为是最大的输出电流。那个裸片的成本可能被你高估了,整个USB HUB 加上包装才卖2.5元,就 ...

呵呵,首先成本是不会高估的,几分钱是不可能的。晶圆上的这类IC平均价格大约是0.2x,切割时有报废,绑定、封胶时还有报废,下来是测试,测试费用会加在最终IC成本里,这是行规,在工艺控制良好的情况下,裸片绑定在PCB上的成本就到三四毛这个份上了。然后再加外围、PCB、外包装,同时严格控制加工费,成品的成本就要一块多了,卖2.5元,利润率看似不低,但利润总额非常有限,做这样的产品很难赚钱。废品率稍一上升,特别是人工费用的上涨,这样的寨货就完了,行话叫“产品的风险控制能力不足”。
关于“轮询”,这是不存在的,USB hub没有这样的机制,而且这类廉价Hub应该是不管电源的,电源直通,对此你可以测量验证。电源时断时续要么是USB主机端口限流保护了,要么是存在接触不良问题。使用外置电源的某些高端智能Hub在控制器里包含稳压电源和输出端口管理,支持配置成充电模式,但价格可不是这么低可以做到的,而且这类芯片在充电模式下是无法进行USB通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首先成本是不会高估的,几分钱是不可能的。晶圆上的这类IC平均价格大约是0.2x,切割时有报废,绑定 ...

你懂的可真多啊

网友:
嘿嘿,学习了,同意楼上,深入本质,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的可真多啊

其实他是百科全书成精化成人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首先成本是不会高估的,几分钱是不可能的。晶圆上的这类IC平均价格大约是0.2x,切割时有报废,绑定 ...

比度娘百科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