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求解 运算放大器类和不认识的元器件

楼主:
1:如图1远算放大器上输入脚中间的哪个应交是什么意思,实物板子上面就没有这条线

2:图2上面两个是什么  1这是非门吗? 另一个是电子开关芯片吗 是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3:有的芯片上上面有 OYG 或者 OYH 或者OYL或者OSE  这代表什么意思?

4:哪里可以找到 就像汽车车标大全 那样的 电子元件 标志大全    关于元器件芯片我只知道 TI(德州仪器/还是一点点点点)

5:碰到不知道的集成芯片 怎么样才能查到他的资料 怎么知道这个芯片的制造厂家 怎么知道这个芯片的种类

6:一个元器件上有 和 雷克萨斯 的车标一样 FC3C  00 (雷克萨斯标志) 8G     这是什么啊

7:还有就是 论坛能不能做一个 自动问答 的来华大像我这种小白的问题 帖子上搜索到的问题找答案 还是有点麻烦  而且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还要回答就更浪费回答人的时间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建议楼主组织下语言,画个好点的图上来~没懂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图1  运算放大器输入引脚中间图纸上接了 ±15v的中点  实物上面没有  这代表什么、
图2 的cc40106和c4066bc 是什么元件 能给原理图最好

网友:
一个电子电路中必然要选择一个电势参考点,以这个点的为基准才有电势差(电压),±15 的中点即 0 电势点,就是你的接地点(大家普遍认为大地的电势为0,但是接地点不一定真的连接到大地;在你这个电路中相当信号的基准电平,输入输出信号的电压也是参考这个电势得来的)

集成电路查询网 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查询网站,可以查询无数元件的PDF文档,你可以试试看
http://www.datasheet5.com/

我这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1.一般运放引脚排列是2反相输入端3同相输入端4电源负6输出7电源正,,,还有158引脚功能各不相同
2.4066是模拟开关芯片,自己上网查资料吧,一搜就有了
3.不知道,可能是后缀,这个无法一概而论
4.芯片上印着什么你就上网查什么,有的印记属于缩写,很难查,就不好办了,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帮人查芯片,抄板的
5.上谷歌查
6.FC3C国产运放,放弃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