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DK工程问题

楼主:
我安装好了MDK500和用注册机破解了MDK,打开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文件里面的STM32F429I-Discovery_Demo工程,竟然出现了如下信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我的STLINK貌似也无法安装?file:///C:\Users\wateras\Documents\Tencent Files\963959322\Image\QEP3HP(BHK0_92ZAR}$H7GH.jpg
.\STM32F429I-Discovery_Demo\STM32F429I-Discovery_Demo.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218832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网友:
这是没破解的节奏啊。。。

网友A:
不是安装完MDK5.0就用注册机填入序列号就行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安装完MDK5.0就用注册机填入序列号就行嘛?

总之啦,沙发是正解,没破解成功。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之啦,沙发是正解,没破解成功。
再试试。

我用我的MDK打开ST的DEMO工程,竟然看到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是破解没有成功造成的,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破解的时候用右键管理员运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