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的理解

楼主:
寻址方式:固定地址到块地址
固定地址和块地址如何理解???

网友A:
就是把一个片上外设采集到的数据,即时存储到某个地址开始的存储区内.

网友B:
比如某个ADC外设(一个地址),采集100次就100个数据,DMA可以每次采集时依次存入100个相邻的地址中(一个块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某个ADC外设(一个地址),采集100次就100个数据,DMA可以每次采集时依次存入100个相邻的地址中(一个 ...

谢谢你的解答!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固定地址就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块地址是具体的好多个连续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一个片上外设采集到的数据,即时存储到某个地址开始的存储区内.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固定地址就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块地址是具体的好多个连续的地址。

理解正确,你可以参考写程序,做个硬件实验调试一下理解更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正确,你可以参考写程序,做个硬件实验调试一下理解更深入。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