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客户端的Linux内核支持NFS应该选中哪些选项配置

楼主:
请问个问题,在宿主机上用make menuconfig配置客户端的Linux内核支持NFS挂载,选项中要选中哪些选项呢,我在网上找了,选中后烧写无法成功挂载

网友A:
无法成功是什么情况 把你做的过程记录下来
这么问是没人能够回答你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成功是什么情况 把你做的过程记录下来
这么问是没人能够回答你的

你好,提示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答案都不行、。而用另一个官方提供的内核镜像烧写进去就可以,所以就只能是内核的问题,linux上的配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