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和电脑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stm8时,出现了2个类似奇怪的现象(在2台电脑上使用):(电脑)1,stm8的电源指示灯突然熄灭,电脑突然关机,导致3个USB接口全部坏掉,最后判定为主板坏了。(电脑)2,stm8的电源指示灯突然熄灭,电脑突然关机,无法重启,最后拔掉电池才能重启。请问这是什么怎么造成的?请大神们明示!我已经痛失一台电脑,第二台电脑是借用别人的,幸好可以重启,才逃过一劫!

网友: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检查一下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造成电脑的5V电源短路。
这种情况说明电脑主板的设计有问题,为了节省成本没有使用自恢复保险。正规设计的主板可以接受USB接口的短路且不会对主板有任何破坏。我手里有一块2001年买的昂达主板,因机箱的一个前置USB接口的电源端与接地的屏蔽罩之间偶尔发生时断时续的短路导致电源损坏,只用了一年多。期间发生过多次莫名其妙的断电(短路时电源自动保护了),最终在一次开机时摧毁了电源。拆机发现,该主板本来该接自恢复保险的位置焊的是0欧电阻!结果导致整个USB电源回路的PCB都烧变色了。至于发现是前置USB接口短路的原因则是因为USB连接线的绝缘层都烧熔了。由此可见,USB端口的保护是多么重要。从此,我选购主板时就会留意USB端口是否都有独立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
讲解精辟啊,膜拜_ing,很感谢你分享的资料,新手日后好好学习!
最后发现2台电脑的主板都烧坏了,现在买了一个USB隔离器,也许会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