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台帮忙出个方案?

楼主:
做毕业设计用,一个操作杆,相对一个固定平面上的某个孔,有上下、左右、里外、轴向旋转几个自由度,各位兄台帮忙想一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能够确定当前操作杆末端相对于固定孔的空间位置?要求传感器不能直接固定在操作杆上,否则会影响操作杆的灵活性。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设计功力,楼主的要求用术语讲就是在一个小空间内对一个特定的目标进行三维定位。你功力够高的话,用三只摄像头做,硬件电路很简单,软件也不复杂。在操纵杆的底部端点涂上特定的颜色,然后在图像中分离该颜色的坐标位置,三只摄像头按XYZ轴排列即可得到色点的三维坐标,而且精度及响应速度都可以做的比较高。
功力不足?给个简单的思路:用三维光电阵列,这需要在操纵杆下端用一足够细的刚性连杆接一个不透光的黑色小球,用这个小球来挡光,根据被遮挡的阵列坐标即可获知小球的位置,精度当然不如摄像法,取决于你的光电阵列密度。这个方法,工艺上很麻烦,单是焊线就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