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频率漂移,怎么办?该选什么三极管?

楼主:
我搭了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发现温漂严重,该怎么处理?

我需要的是:改变电感,频率变化的振荡电路,现在频率设计在10KHz~30KHz间,使用的是8050的三极管和104瓷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优方案用什么最好呢

电工测量,或者范围窄一些电子测量,是一大门学问。写成书的话,很可能比现在本科教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加起来篇幅还大。

网友:
减少接触面积

网友B:
频率漂移的因素很多:管子,电感、电容。

低频时,实际上管子的影响比其它的要小。

电感的,特别是它的骨架,随温度变形要小,才能使电感变化小。

电容,有的温度系数很大的,如:

可见,其值随温度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从元件上着手,要选择温度系数低的。

第二,适当的电路形式。如温度变化大的,让它对回路的影响小,如管子的结电容变化大,将它并联一个电容或串联一个电容,使其在回路中的作用减弱。

第三,考虑温度补偿。

第四,使用晶体。

网友:
10kHz~30kHz,估计楼主使用了磁芯。
磁芯材料的导磁率受温度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
104的瓷片电容,温度系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漂移的因素很多:管子,电感、电容。

低频时,实际上管子的影响比其它的要小。

谢谢! 分析的挺好。

网友C:
大家有没有什么电感测量方案,一起讨论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什么电感测量方案,一起讨论下

最简单的是用电感电容表,甚至某些数字万用表也可以测量电感。当然,不大准确。
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电桥。老式的可以测量电感电容的电桥称万用电桥,新式的数字化的称LCR电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电感电容表,甚至某些数字万用表也可以测量电感。当然,不大准确。
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电桥 ...

那能用三点式振荡产生正弦波然后施密特变成方波,用单片机测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能用三点式振荡产生正弦波然后施密特变成方波,用单片机测频率

如果目的是测量电感,这个方案可行,但有点绕远,而且电路的分布参数影响比较大。
是可行的方案,但不是最优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目的是测量电感,这个方案可行,但有点绕远,而且电路的分布参数影响比较大。
是可行的方案,但不是 ...

那最优方案用什么最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最优方案用什么最好呢

测量电感量,对精度要求较低的测量用电感电容表,对精度要求较高的用交流电桥,对测量速度要求高的用数字化LCR电桥。我在8楼已经说过了。
你所说的“用三点式振荡产生正弦波然后施密特变成方波,用单片机测频率”方案,需要精密电容与待测电感构成谐振回路,然后还需要至少一支三极管才能够产生振荡。这样产生的振荡频率显然受三极管分布参数(例如极间电容等等)影响。普通交流电桥(过去称万用电桥)里面虽然也有一个振荡电路,但测量结果与该振荡频率无关,正如惠斯登电桥测量电阻与电池电压无关一样。
用已知电容和未知电感构成谐振回路产生振荡,过去的Q表就是这么办的。但Q表并不测量频率,仅只要求测量前后频率不变。这种测量方法与直接测量频率大不相同,倒是比较类似于惠斯登电桥的零值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电感量,对精度要求较低的测量用电感电容表,对精度要求较高的用交流电桥,对测量速度要求高的用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