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台帮忙出个传感器的方案?

楼主:
做毕业设计用,一个操作杆,相对一个固定平面上的某个孔,有上下、左右、里外、轴向旋转几个自由度,各位兄台帮忙想一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能够确定当前操作杆末端相对于固定孔的空间位置?要求传感器不能直接固定在操作杆上,否则会影响操作杆的灵活性。多谢了~

网友:
有心无力啊~~~~

网友A:
高精度的话最好用摄像头,其他的最好把实际的结构简单描述一下,不然不太好给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的话最好用摄像头,其他的最好把实际的结构简单描述一下,不然不太好给建议

这个系统是用来模仿外科手术的。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封闭的箱子,顶上开一个孔,刚好可以通过一个模拟的手术器械。现在就是想办法能够实时获取手术器械的运动信息。我原来打算使用倾角传感器配合角位移传感器,但是如果用以上传感器好像要安装到模拟的手术器械上,这样是不可以的,会改变操作人员的手感。所以,现在在找更好的解决方法,使用陀螺仪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
那也得感谢一下您的支持啊!

网友:
控制角度的话可以用舵机,本身就是直接控制旋转角度的,平移用步进电机,可以直接控制移动距离

网友B:
用倾角仪或者旋转编码器。不过这两种安装根据您的要求好似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倾角仪或者旋转编码器。不过这两种安装根据您的要求好似有点麻烦

我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也是在安装的问题上纠结了好久,因为无论怎么装,都要影响到模拟手术器械使用。有没有一种无线的传感器能够用在这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的话最好用摄像头,其他的最好把实际的结构简单描述一下,不然不太好给建议

摄像头要怎么用呢?用两个互成角度的摄像头,然后再分析图像,进一步确定空间位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要怎么用呢?用两个互成角度的摄像头,然后再分析图像,进一步确定空间位置吗?

是啊,只用黑白摄像头,把背景铺上白纸,应该还是比较简单就能获取到倾斜状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只用黑白摄像头,把背景铺上白纸,应该还是比较简单就能获取到倾斜状态的

如果只使用一个黑白摄像头,应该只能得到平面坐标系中的位移信息,就像光电鼠标一样。怎么能获得在三维坐标系中的位置变化信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使用一个黑白摄像头,应该只能得到平面坐标系中的位移信息,就像光电鼠标一样。怎么能获得在三维坐 ...

那就用两个呗...考虑到倾斜的问题可能三个更容易判断出准确的姿态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两个呗...考虑到倾斜的问题可能三个更容易判断出准确的姿态出来

哈哈!好的,多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的,多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