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the ninth week:sensortag原码剖析

楼主:
不说那些参数,因为这个参数是配对用的。也不说那些传感器怎么用地。我想就了解下LED是怎么控制地。

Sensor LED能控制么?????答案是肯定地。我用usb dongle时发现用usb dongle可以控制LED。只要控制LED,就可以控制我的继电器。我的设计就完成了。

那么Sensortag又是怎么把LED点亮地呢?这又要看程序啦。

我的程序在:

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4.0\Projects\ble\SensorTag\Source

SensorTag是靠广播联接地。也就是说不用什么密码。

首先传感器之类在回调函数中处理:

/*********************************************************************
* PROFILE CALLBACKS
*/

// GAP Role Callbacks
static gapRolesCBs_t sensorTag_PeripheralCBs =
{
  peripheralStateNotificationCB,  // Profile State Change Callbacks
  NULL                            // When a valid RSSI is read from controller (not used by application)
};

// GAP Bond Manager Callbacks
static gapBondCBs_t sensorTag_BondMgrCBs =
{
  NULL,                     // Passcode callback (not used by application)
  NULL                      // Pairing / Bonding state Callback (not used by application)
};

// Simple GATT Profile Callbacks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BarometerCBs =
{
  barometer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IrTempCBs =
{
  irTemp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AccelCBs =
{
  accel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HumidCBs =
{
  humidity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MagnetometerCBs =
{
  magnetometer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sensorCBs_t sensorTag_GyroCBs =
{
  gyroChangeCB,             // Characteris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testCBs_t sensorTag_TestCBs =
{
  testChangeCB,             // Charactersi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ccCBs_t sensorTag_ccCBs =
{
ccChangeCB,               // Charactersitic value change callback
};

static gapRolesParamUpdateCB_t paramUpdateCB =
{
  gapRolesParamUpdateCB,
};

处理过程:
/*********************************************************************
* @fn      SensorTag_ProcessEvent
*
* @brief   Simple BLE Peripheral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to process all events for the task.  Events
*          include timers, messages and any other user defined events.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events to process.  This is a bit map and can
*                   contain more than one event.
*
* @return  events not processed
*/
uint16 SensorTag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VOID task_id; // OSAL required parameter that isn't used in this function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uint8 *pMsg;

    if ( (pMsg = osal_msg_receive( sensorTag_TaskID )) != NULL )
    {
      sensorTag_ProcessOSALMsg( (osal_event_hdr_t *)pMsg );

      // Release the OSAL message
      VOID osal_msg_deallocate( pMsg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Handle system reset (long press on side key)
  if ( events & ST_SYS_RESET_EVT )
  {
    if (sysResetRequest)
    {
      HAL_SYSTEM_RESET();
    }
    return ( events ^ ST_SYS_RESET_EVT );
  }

  if ( events & ST_START_DEVICE_EVT )
  {
    // Start the Device
    VOID GAPRole_StartDevice( &sensorTag_PeripheralCBs );

    // Start Bond Manager
    VOID GAPBondMgr_Register( &sensorTag_BondMgrCBs );

    return ( events ^ ST_START_DEVICE_EVT );
  }

  //////////////////////////
  //    IR TEMPERATURE    //
  //////////////////////////
  if ( events & ST_IRTEMPERATURE_READ_EVT )
  {
    if ( irTempEnabled )
    {
      if (HalIRTempStatus() == TMP006_DATA_READY)
      {
        readIrTempData();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IRTEMPERATURE_READ_EVT, sensorTmpPeriod-TEMP_MEAS_DELAY );
      }
      else if (HalIRTempStatus() == TMP006_OFF)
      {
        HalIRTempTurnOn();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IRTEMPERATURE_READ_EVT, TEMP_MEAS_DELAY );
      }
    }
    else
    {
      //Turn off Temperatur sensor
      VOID HalIRTempTurnOff();
      VOID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IRTEMPERATURE_SERV_UUID,SENSOR_DATA,0,IRTEMPERATURE_DATA_LEN);
      VOID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IRTEMPERATURE_SERV_UUID,SENSOR_CONF,ST_CFG_SENSOR_DISABLE,sizeof ( uint8 ));
    }

    return (events ^ ST_IRTEMPERATURE_READ_EVT);
  }

  //////////////////////////
  //    Accelerometer     //
  //////////////////////////
  if ( events & ST_ACCELEROMETER_SENSOR_EVT )
  {
    if(accConfig != ST_CFG_SENSOR_DISABLE)
    {
      readAccData();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ACCELEROMETER_SENSOR_EVT, sensorAccPeriod );
    }
    else
    {
      VOID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ACCELEROMETER_SERV_UUID, SENSOR_DATA, 0, ACCELEROMETER_DATA_LEN );
      VOID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ACCELEROMETER_SERV_UUID, SENSOR_CONF, ST_CFG_SENSOR_DISABLE, sizeof ( uint8 ));
    }

    return (events ^ ST_ACCELEROMETER_SENSOR_EVT);
  }

  //////////////////////////
  //      Humidity        //
  //////////////////////////
  if ( events & ST_HUMIDITY_SENSOR_EVT )
  {
    if (humiEnabled)
    {
      HalHumiExecMeasurementStep(humiState);
      if (humiState == 2)
      {
        readHumData();
        humiState = 0;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HUMIDITY_SENSOR_EVT, sensorHumPeriod );
      }
      else
      {
        humiState++;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HUMIDITY_SENSOR_EVT, HUM_FSM_PERIOD );
      }
    }
    else
    {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HUMIDITY_SERV_UUID, SENSOR_DATA, 0, HUMIDITY_DATA_LEN);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HUMIDITY_SERV_UUID, SENSOR_CONF, ST_CFG_SENSOR_DISABLE, sizeof ( uint8 ));
    }

    return (events ^ ST_HUMIDITY_SENSOR_EVT);
  }

  //////////////////////////
  //      Magnetometer    //
  //////////////////////////
  if ( events & ST_MAGNETOMETER_SENSOR_EVT )
  {
    if(magEnabled)
    {
      if (HalMagStatus() == MAG3110_DATA_READY)
      {
        readMagData();
      }
      else if (HalMagStatus() == MAG3110_OFF)
      {
        HalMagTurnOn();
      }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MAGNETOMETER_SENSOR_EVT, sensorMagPeriod );
    }
    else
    {
      HalMagTurnOff();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MAGNETOMETER_SERV_UUID, SENSOR_DATA, 0, MAGNETOMETER_DATA_LEN);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MAGNETOMETER_SERV_UUID, SENSOR_CONF, ST_CFG_SENSOR_DISABLE, sizeof ( uint8 ));
    }

    return (events ^ ST_MAGNETOMETER_SENSOR_EVT);
  }

  //////////////////////////
  //        Barometer     //
  //////////////////////////
  if ( events & ST_BAROMETER_SENSOR_EVT )
  {
    if (barEnabled)
    {
      if (barBusy)
      {
        barBusy = FALSE;
        readBarData();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BAROMETER_SENSOR_EVT, sensorBarPeriod );
      }
      else
      {
        barBusy = TRUE;
        HalBarStartMeasurement();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BAROMETER_SENSOR_EVT, BAR_FSM_PERIOD );
      }
    }
    else
    {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BAROMETER_SERV_UUID, SENSOR_DATA, 0, BAROMETER_DATA_LEN);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BAROMETER_SERV_UUID, SENSOR_CONF, ST_CFG_SENSOR_DISABLE, sizeof ( uint8 ));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BAROMETER_SERV_UUID, SENSOR_CALB, 0, BAROMETER_CALI_LEN);
    }

    return (events ^ ST_BAROMETER_SENSOR_EVT);
  }

  //////////////////////////
  //      Gyroscope       //
  //////////////////////////
  if ( events & ST_GYROSCOPE_SENSOR_EVT )
  {
    uint8 status;

    status = HalGyroStatus();

    if(gyroEnabled)
    {
      if (status == HAL_GYRO_STOPPED)
      {
        HalGyroSelectAxes(sensorGyroAxes);
        HalGyroTurnOn();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GYROSCOPE_SENSOR_EVT, GYRO_STARTUP_TIME);
      }
      else
      {
        if(sensorGyroUpdateAxes)
        {
          HalGyroSelectAxes(sensorGyroAxes);
          sensorGyroUpdateAxes = FALSE;
        }

        if (status == HAL_GYRO_DATA_READY)
        {
          readGyroData();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GYROSCOPE_SENSOR_EVT, sensorGyrPeriod - GYRO_STARTUP_TIME);
        }
        else
        {
          // Gyro needs to be activated;
          HalGyroWakeUp();
          osal_start_timerEx( sensorTag_TaskID, ST_GYROSCOPE_SENSOR_EVT, GYRO_STARTUP_TIME);
        }
      }
    }
    else
    {
      HalGyroTurnOff();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GYROSCOPE_SERV_UUID, SENSOR_DATA, 0, GYROSCOPE_DATA_LEN);
      resetCharacteristicValue( GYROSCOPE_SERV_UUID, SENSOR_CONF, ST_CFG_SENSOR_DISABLE, sizeof( uint8 ));
    }

    return (events ^ ST_GYROSCOPE_SENSOR_EVT);
  }

#if defined ( PLUS_BROADCASTER )
  if ( events & ST_ADV_IN_CONNECTION_EVT )
  {
    uint8 turnOnAdv = TRUE;
    // Turn on advertising while in a connection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 uint8 ), &turnOnAdv );

    return (events ^ ST_ADV_IN_CONNECTION_EVT);
  }
#endif // PLUS_BROADCASTER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LED方面的,又往下盾发现了这个:
/*********************************************************************
* @fn      testChangeCB
*
* @brief   Callback from Test indicating a value change
*
* @param   paramID - parameter ID of the value that was changed.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testChangeCB( uint8 paramID )
{
  if( paramID == TEST_CONF_ATTR )
  {
    uint8 newValue;

    Test_GetParameter( TEST_CONF_ATTR, &newValue );

    if (newValue & TEST_MODE_ENABLE)
    {
      testMode = TRUE;
    }
    else
    {
      testMode = FALSE;
    }

    if (testMode)
    {
      // Test mode: possible to operate LEDs. Key hits will cause notifications,
      // side key does not influence connection state
      if (newValue & 0x01)
      {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ON);
      }
      else
      {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OFF);
      }

      if (newValue & 0x02)
      {
        HalLedSet(HAL_LED_2,HAL_LED_MODE_ON);
      }
      else
      {
        HalLedSet(HAL_LED_2,HAL_LED_MODE_OFF);
      }
    }
    else
    {
      // Normal mode; make sure LEDs are reset and attribute cleared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OFF);
      HalLedSet(HAL_LED_2,HAL_LED_MODE_OFF);
      newValue = 0x00;
      Test_SetParameter( TEST_CONF_ATTR, 1, &newValue );
    }
  }
}

这个就是LED的原码。从上边可以分析出只要每一比特为1且后边是1的就是第一个LED亮,是2为第二个LED亮,是0为两个全灭。

恩,看来我只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发出一种广播,并且UUID发对就可以控制LED,把LED换成控制信号,就可控制我的继电器从而控制开关。

感觉离结束不远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