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的判断一个节点入没入网

楼主:
在一个节点数量较多的网络中,如何确定这个节点入没入网?

网友:
用Excel表格做个计算公式,把网络拓扑图弄上,把各节点的网络地址计算出来,看协调器能否读出,要就就是在线调试了。

网友:
这个最好能在写程序时就考虑到。可以设置网络状态指示灯,例如,在网就长亮,无网就熄灭,脱网就闪烁之类的,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了。
2楼所说的计算网络地址,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挺好的,还有就是采用上位机,上位机可以看出各个已入网节点的MAC地址,效果如TI的ZSensorMonitor那样,

网友:
节点入网后会发一条命令给协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