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电平问题

楼主:
CAN控制器即使在发送数据的同时也在监控总线电平状态,即当在仲裁时,当控制器发送隐性电平但检测到总线为显性电平时,节点仲裁失败,转为接收节点。

这句话中  “当控制器发送隐性电平但检测到总线为显性电平时,节点仲裁失败,转为接收节点”   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  当控制器发送的电平和总线上的电平 不一致时   就是仲裁失败  但是控制器发送的电平类型有什么决定??总线上的电平又由什么决定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就是原本我的节点拉高总线但是总线却仍然处于低,原因是被其它节点钳在低位上了.这时我的节点要退出总线占用即暂停发送数据,等空闲了再试.
差分的比我说得复杂些,简单这么理解就行了,地址优先级也这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本我的节点拉高总线但是总线却仍然处于低,原因是被其它节点钳在低位上了.这时我的节点要退出总线占用 ...

这个隐性电平和显性电平   的作用是什么啊???他们和那个高电平  低电平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本我的节点拉高总线但是总线却仍然处于低,原因是被其它节点钳在低位上了.这时我的节点要退出总线占用 ...

还有  我在手册上  看到   一句话:“当一个节点  发送隐性位   而  读回  显性位 。该节点丢失总线仲裁,并从发送模式   变成  接收模式”
我的理解是   这个节点想要发送数据  数据的标识符中  包含有它的电平的信息  比如说是隐性电平   而此时 总线上的电平为  显性电平  二者不一样   不满足发送的条件   变成接收节点     对不????

网友:
隐性和显性前面有解释,其实就是不能拉高总线的电平的情况.
can总线上每一个节点在发送开始后才能发现有冲突,如果节点不发送就一直在接收模式,实际上就是退出发送模式,至于以后需要再试仍然是硬件完成的.

最后一段的理解不对.链路层只有电平没有数据的事儿.

显性和隐性的区分是can硬件的一部分,冲突检测有独立的逻辑.

网友:
CAN总线电平的显性位对应“0”,隐性位对应“1”,在一个时刻总线上只有一种电平,显性或隐性。
假如多个节点在总线空闲时同时竞争使用总线,大家都发送“1”时,就都可以继续使用总线,而当其中有一个节点发送“0”,而其他节点继续发送"1",那么发送“0”的节点可以继续发送,而发送“1”的节点就要放弃使用总线,退出总线竞争,等待下一次总线空闲在发送。
这只是通过CAN的帧ID进行多主仲裁,所以ID小的CAN帧发送优先级高,可以更多的竞争总线。
一旦节点占用总线,就得等其使用完毕,总线空闲时,节点才再次竞争使用总线,楼主的话似乎少了些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