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Cape 近况

楼主:
之前chenzhufly大哥给了我一块PCB,但是由于没有0603封装的电阻电容,以及S8050三极管,拖到今天才完成基本部分的焊接。上图晒晒。不过焊工一般。

目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ubuntu系统下使用LCD CAPE的话,还需要一个EEPROM,不知道chenzhufly大哥是怎么解决的。
二是LCD屏接口BGR 666格式,而BB Black提供了BGR 565格式,其中B R最低位都悬空,不知道这个影响如何。

接下来,等待EEPROM到来,点亮LCD CAPE。

网友:
不需要接EEPROM啊

optarg = fixrtc capemgr.disable_partno=BB-BONELT-HDMI,BB-BONELT-HDMIN,BB-BONE-EMMC-2G capemgr.enable_partno=cape-eeworld-lcd

必须从SD卡启动哦,要不然没法加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EEPROM啊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