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怎么用?

楼主:
想做个STM32电路板,发现参考电路图上有好多104的去耦电容,选择多少个电容合适?电路板布局时,这些电容如何摆放,是分散布局吗?

网友:
这个在STM32的DATASHEET上会有说明,去看看datasheet吧,不看datasheet就画板,那实在有点不稳妥吧。

网友:
楼上说得极是,ST公司专门有个文件是说硬件怎么做的。上面说得很好。

但实际使用时,也不一定严格按照手册所说的,也可以灵活处理。

网友:
每个IC都需要去耦,如果IC具有多路电源,那么每路电源也需要进行单独去耦。

网友:
对!最好先去看看datasheet,一般来说Datasheet 里都会有参数电路,可以先对参考电路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成本和需要进行处理!

网友:
好方法,先看看官方的硬件参考设计吧!借鉴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退耦电容应该怎么用,怎么算,具体来说就出DATASHEET上面的值和怎么放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我也疑虑了很久,未果

网友:
就近原则,作用于那部分电路,放在那边……

网友:
没个一针见血的。

网友:
当然一个电源对一个电容是最好的,但若考虑实际(比如:PCB大小,)可以相近的两个电源口用一个就可以,就近放置,电源部分主要是高频,所以104,105差不多可以,
前面的筒子们说的也对,DATASHEET是最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