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模块基础理论问答,,,,

楼主:
1、什么是蓝牙4.0,蓝牙4.0较之前版本蓝牙的区别。

蓝牙4.0 共3种工作模式,普通蓝牙模式,高速蓝牙模式和低速蓝牙模式,而以前的版本只支持普通蓝牙模式,其他模式不和普通蓝牙模式兼容;
2、蓝牙4.0 是BLE么?
蓝牙4.0包含BLE, BLE是蓝牙4.0中的单模模式。

3、低功耗蓝牙和普通蓝牙有什么区别?
最主要的区别是数据包有限制,因此功耗也更低。

4、目前是否所有手机都能支持低功耗蓝牙?
不是,需要支持蓝牙4.0技术的手机,如苹果、三星、HTC等。

5、低功耗蓝牙4.0是否能够向下兼容之前版本的蓝牙,为什么?
低功耗蓝牙不向下兼容,低功耗由于需要降低功耗,使用的通讯机制已经和普通蓝牙不同,所以无法通讯。

6、BLE蓝牙速率多少?
物理层速率1M,实际转发速率是每次连接事件传20字节。

7、低功耗蓝牙模块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在0dB的情况下,标称100英尺,约60米。

8、BLE模块的传输速率是多大?能传的数据量有多大?
转发速率最快4K/S,可稳定工作在2.8K/S。能传的数据量有多大,取决于你传多久。

9、BLE模块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穿墙能力如何?
使用调频通讯方式,37个通讯频点,3个广播频点。可有效避免一些频点干扰。不建议穿墙使用,如果是空心木质墙体可以试试。

10、BLE模块是否为双工模块?
是的,全双工。

11、BLE模块默认连接间隔是多少?可以调节吗?
V1.X是100ms,V2.0是20ms,V2.0可以调。

12、BEL模块串口数据包的大小可以是多少?
200字节以内,包含200字节。

13、BLE模块的工作电流怎么计算的?标准的纽扣电池能用多久?
持续的工作电流对时间积分,再求平均值。一秒一次连接,不计其它功耗,一年以上。

14.产品使用通过的BQB认证模块,还需要过其他蓝牙认证吗?
只是要过产品的其他认证,比如FCC,CE,蓝牙部分无需再过认证。

15、过BQB认证的模块加屏蔽罩与否对模块性能有什么影响,稳定性的一致性该如何解释?
加屏蔽可以屏蔽外部信号对模块自身电路的干扰,也可以防止模块自身回路对射频的干扰。

16、BLE模块能应用于耳机么?
不可以,无法支持音频等大数据流应用。

17、BLE模块能应用于鼠标或者键盘么?
可以。

18、普通BLE模块和BLE透传模块有什么区别?
普通的纯硬件模块,里面的软件赋予了模块透传功能,那么这个模块就是透传模块了。

19、BLE支持路由功能么?
不支持。

20、蓝牙透传支持空中升级么?BLE协议支持空中升级么?
不支持。

21、TI 的USB dongle支持链接几个模块?
三个。

22、 BLE模块支持链接几个手机?
模块作为从设备,只能被一个主设备连。一个手机可以连接多个模块。

23. BLE模块支持2.4G非蓝牙协议模式么?
2541可以。

24、发射和接受数据时候的峰值功耗有多大?如何降低峰值功耗?
2540 在-6dBm 发送数据峰值为24mA; 2541在0dBm发射数据峰值18.2mA,降低发射功率可以降低峰值功耗。

25、怎么计算模块总功耗?
在地线上串入标准电阻,如10欧姆,使用示波器对电阻两端的压降进行采样,在单位时间内,电压波形/10欧姆对时间的积分便是平均电流。

26、产品需要模块主动连接,能实现吗?
透传模块是从设备,只能被动连接。

27. 在BLE透传模块中,能修改PWM频率么?
在V2.1中支持。

28. 在BLE模块应用中,如果CPU引脚不够怎么办?
最少两根rx和tx。但无法进入睡眠。

29. 可以直接使用BLE模块直驱外接一个2.0蓝牙前端么?
可以尝试,但速率提高不了。

30. 如果需要发送的数据量比较大,该怎么解决?
自行分包,每包200bytes。

31、给蓝牙模块供电,电压有哪些要求,如纹波,去耦电容等要求?
需要稳定的3-3.3V直流电源,最低不能低于2.6V,模块本身有滤波电容,模块外部可以直接供电,必须保证能够支持最高50mA的瞬间电流。

32、纯硬件模块是否需要写底层驱动?
蓝牙协议底层驱动是密封的,无法修改。

33、蓝牙4.0透传模块是否能自效验?
串口数据不带检验;蓝牙本身数据自带校验。

34、TI 的 BLE协议栈  可否修改TX的信号强度?
可修改,有专门的HCI命令来设定发射功率,HCI_EXT_SetTxPowerCmd具体详情,请查看蓝牙协议栈文档,或者在协议代码中全局搜索Prower。

35、怎么判断自己的手机是支持BLE的呢?我在手机系统设置什么的里面没有找到蓝牙版本,上网查说是蓝牙4.0的,但是编程代码又显示不支持。
具体情况请查找对应手机资料,或者咨询客服;编程代码又显示不支持,那凶多吉少,因为代码会调用一个检测函数,如果不支持会返回错误信息。

36、透传模块和直驱模块的区别是什么?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分别适合做哪些项目的开发?
区别是一个是转发数据,一个是可以直接控制外围电路;
目前直驱模块也包含了透传功能,以后可能取消,让透传和直驱功能彻底分开;
透传模块适合做连接产品和移动设备的桥梁,让电子产品和移动设备双向通讯;
直驱模块是提供给客户的CPU,客户只需通过手机编程就能控制模块的所有资源,用来驱动外围电路,无需再用额外的CPU。

37、如果模块是采集端,手机是周期性采集,模块的Flash 数据量的容量限制是多少?是否可以设置模块采集的频率和次数。
采集频率可以设定,但次数设置,保存采集数据到本地目前版本不支持。

38、蓝牙透传模块是否带firmware固件?
透传模块带固件,纯硬件模块不带。

39、之前我们是用蓝牙3.0,现在想升为蓝牙4.0,需要MFI密码吗?
MFI意思是Made For Iphone,和蓝牙的升级没有任何关系。使用信驰达的透传模块再不需要MFI认证。
因为TI的芯片cc254x已经过了这个认证。

40、蓝牙4.0模块主要应用在什么产品和场合?
蓝牙4.0模块模块是实现手机遥控的解决方案,是产品连接互联网的桥梁,有此需求的应用皆可考虑。

模块做为智能手机外设的桥梁,使得主机端应用开发异常简单。在桥接模式下(串口),
用户的现有产品或者方案配合此透传模块,能十分方便地和移动设备(需支持蓝牙4.0)相互通
讯,实现超强的智能化控制和管理。而在直驱模式下,用户直接使用模块扩展简单外围,就
能快速设计出方案甚至产品,以最低成本最高效地推出特有的个性化移动设备新外设。

网友:
二、蓝牙4.0模块测试及使用常见问题:

1、BLE透传能一直拉低BRTS么?
可以。但模块不会进入睡眠,一直在等待你的串口数据。

2、模块收到数据完成后还会收到一段乱码?
估计字串没带结束符。

3、模块上电的时候不断的重读收到一段相同的字符串?
反复复位。在模块和CPU的信号线之间串入电阻隔离,防止电平差异引起的大电流会导致反复复位。

4、如果设备被别人劫持了怎么办?
如果设备防劫持密码泄漏,或者没开启使用,只能重启设备或者求他断开再用。

5、如果单片机不支持115200,如何让它连接到透传模块?
v1.5以上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6、手机连接BLE模块后,一下子就断开,时好时坏,为什么?
无线干扰严重或者硬件不良。

7、关于蓝牙模块,客户如何能快速的测试模块的好坏?
可以使用test引脚来完成快速测试,需要链接VDD,GND,Test;上电后会直接广播,利用手机可以直接链接后测试;见透传模块说明文档中的测试模式。

8、关于CC2540透传模块修改防劫持密码除了采用APP修改还有什么方法?
v2.0中利用TEST脚,对模块进行重置密码为000000,意思是不使用;
v2.1中可以在上电后十秒内下拉IO0到地,保持三秒,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密码000000,不使用。

9、CC2540透传模块的防劫持密码忘记了的话,有什么方法能够恢复连接?
同上。

10、请问UUID就是task ID吗?可不可以订制服务特性的UUID?
两码事,BLE中的UUID是蓝牙联盟规定通用唯一识别码,而TASK ID是任务识别码是OASL编程中的一种任务编号。可以订制服务特性的UUID。

11、蓝牙4.0模块可不可以实现模块与模块的通信,现在有这样的功能吗?
模块可以实现模块对模块通讯,目前已有对应的TI例程;透传后续才会支持这种功能;主透传正在开发中。

12、HCI传输数据用哪个函数呀?
GATT层有读写函数可以使用。

13. 用CC2540芯片一上电后 ,为什么外部晶体不起振,并且连不上仿真器?
请烧写程序后再次进行测试;
请检测晶振是否正常;
请检测芯片是否焊接正常,必须使用风枪,底部需要上锡;
请检查仿真器连接线是否正常。

15、用什么函数可以控制蓝牙发送功率?并且蓝牙怎么检测其距离远?
具体可以利用studio7测试;
具体功率设置可以使用HCI_EXT_SetTxPowerCmd( HCI_EXT_TX_POWER_MINUS_6_DBM )。

16、APP测试透传功能时,如何防止连接中断?
防止供电不足导致复位,距离不宜太远,防止遮挡

17.手动断开手机蓝牙,P0.6口提示断开有延迟(几十秒),但是P0.7已经指示发广播,为什么?
应该是非正常断开,等待超时后才提示真正断开。

18.连接上蓝牙,P0.6口提示连接成功,但是P0.7还在提示发广播,为什么?
那时候就不是广播了,是连接事件信号。

19.当模块有多次事件发生或者使能通知或者传输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有堵塞的现象,有没有优先处理机制。
不会阻塞,但后发数据会失败,之前送出去的数据不会受影响。

20、模块上使用板载天线和使用陶瓷天线,这二者性能有什么不同?传输距离有多远?传墙性能如何?
总体来说,PCB天线和陶瓷天线都是采用四分之一波长微带线做成的。只不过陶瓷天线采用的是高介电常数的陶瓷材料,从实际效果看要优于陶瓷天线,从性能和成本上来说,PCB天线也优于陶瓷天线,但是从体积上来说,陶瓷天线是优于PCB天线的。2.4G穿墙性能很差,因为它的波长很短。

21.模块在硬件设计什么注意的事项,对电源和天线 Layout有什么要求?
合理的布板,注意射频板级电容分布,电源滤波要处理好,大面积接地,输出进行50欧走线。

22、测试蓝牙模块时为什么总是容易出现乱码字符?
数据不满20字节,将会将缓存中的数据一起发送出来,需要加入长度或者加入结束符 0x00;

23、当透传模块进入睡眠时,要怎样才能唤醒?是否必须用手机端进行连接?
透传模块需要下拉EN使能,才能唤醒模块;取消使能时,将和手机断开;

24、模块应用在客户的产品中关于天线部分的设计要求?
天线的附近不能有金属,并且电路板上需要设置禁止覆铜区;外壳不能有金属,至少在天线部位不能有金属。

25、蓝牙4.0模块对于定位功能的实现原理,以及定位的精度。
定位目前只能做到RSSi信号强度定位,在近距离和远距离,信号强度变化幅度会不一样,并且环境不同定位精度也会不同;目前能做到定位只能定位到一定的区间,例如在5米左右,也就只0-10米内;

26、 CC2530模块进行组网,最多支持多少个子机。提供组网建议。
组网合理的情况下,节点个数可以做到100个左右;

27、手机控制LED灯的方案输出功率是否有限制 可以做大功率吗?
可以,这个和方案无关,方案只给出点亮还是不点亮,点多亮的控制方法,功率大小取决于驱动电路的能力

28、可不可以用usb dongle做receiver端,测试丢包率?
可以烧写sinffer或者使用studio7 可以测试掉包率;建议使用studio7;

29、蓝牙4.0LED灯控方案最多可以控制几盏灯?
Iphone最多允许带四个模块,一个模块只控制一盏灯那就是四盏灯。注:一个模块可以有线连接控制多盏灯,可以实现多段控制。

30、操作防丢器时,达到设定的报警距离后,为什么还是没有报警?
距离只是一种参考,RSSI受到的干扰容易让这种距离变得不稳定,这也就是开发防丢器最难的地方。

31、将陶瓷天线改成PCB天线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匹配设计?
陶瓷天线的体积较小,PCB天线较大,需要留足够的空间,同时需要匹配50R阻抗;如果没有设计经验,必须使用官方标准设计。

32、自己做蓝牙模块,烧录点怎么留出来?
可以提供测试焊盘或者留出引脚。

33、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发送数据到CC2540如何设置(如数据包选择等),是否直接发送 N,8,1 数据协议即可?
目前只能使用 N,8,1。

34、蓝牙4.0模块如果进入深度休眠后,再唤醒,必须用手机端进行连接吗?不能由模块主动连接手机吗?
可以由手机主动链接,模块无法主动发起链接,只能广播;

网友:
学习啦,谢谢亲的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楼主辛苦了
不辛苦,有用就行,谢谢

网友:
您好,您用过信驰达的蓝牙4.0模块么,对主从透传不是很理解

网友:
谢谢版主!
  最近要搞单片机通过蓝牙跟手机通讯,看了你上面的资料,很迷糊,如果我用CC2540模块跟手机通讯,可是CC2540是单模块 低功耗 一次 通讯最多也只能20Byte 数据,对我通讯量在200Byte 是不是不能采用CC2540模块?
而且是不是也要知道手机上的蓝牙是采用哪个版本协议的,如果手机蓝牙是2.0 、2.0+EDA 或3.0 的是不是如果采用CC2540模块是不能建立通讯的?
刚接触蓝牙很多知识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最近要搞单片机通过蓝牙跟手机通讯,看了你上面的资料,很迷糊,如果我用CC2540模块跟手机通 ...

CC2540低功耗蓝牙模块,目前CC2540硬件只支持BLE这种单模无线标准,不能够与4.0以前的版本通信。
具体可以到TI官网了解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h-ble/overview.page

网友:
谢谢,刚刚用到,资料太好了

网友:
不错,推荐一款功能挺齐全的蓝牙模块 有人物联网  usr.cn

网友:
好吧,感觉大家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