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做自己的时钟

楼主:
其实楼主一直想做个自己的时钟,挂在墙上。

既然有上辑雷达扫描的基础,那么做个时钟指针旋转也就不在话下啦。

所以本辑没有什么技术难点,就是利用STM32库中的画图方法,来描画一个时钟的界面。

用到的函数是这个:void     LCD_WriteBMP(uint32_t BmpAddress);

把BMP图片转为数组,然后作为参数传到该函数中,就能够把时钟的表盘画在屏幕上了,
接下来,利用另一个层,根据时间,绘制三个指针,偷个懒吧,指针暂且用画线来代替。

void DrawPointer(u32 t_s)
{
  u32 h, m, s;
  s32 x, y;

  h = (t_s / (3600/5)) % (12 * 5);
  m = (t_s / 60) % 60;
  s = t_s % 60;

  h = ((360 + 90) - h * 6) % 360;
  m = ((360 + 90) - m * 6) % 360;
  s = ((360 + 90) - s * 6) % 360;

  memset(&frameBuffer[0xA0000], 0, 0x50000);

  x = 40 * fcos[h];
  y = 40 * fsin[h];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LCD_DrawUniLine(120,120,120+x,120-y);

  x = 60 * fcos[m];
  y = 60 * fsin[m];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LCD_DrawUniLine(120,120,120+x,120-y);

  x = 80 * fcos[s];
  y = 80 * fsin[s];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LCD_DrawUniLine(120-x/4,120+y/4,120+x,120-y);

  memcpy(&frameBuffer[0x50000], &frameBuffer[0xA0000], 0x50000);
}

其实这样也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就是研究从硬件RTC获取实时时间,不过这部分内容就不在本辑研究啦。

毕竟F4还有点小,挂载墙上就看不清楚时间啦。

上照片,怎么照都不好看,尤其是指针,太细了,正对着屏幕拍照会看不清指针。

真是太挫了。其实我用的表盘是这样的……

总感觉和楼主想象中的东西不一样啊……

好吧,勉为其难的献出源码吧,

很悲催的是,那画图函数,只能把图片画在原点起始的位置上,而不能指定其他位置。

当然啦,从楼主的愿望来说,本辑内容只是个实验性质的描画。楼主想要更大的屏幕,并且更省电的屏幕,才能做更实用的时钟,然后挂在墙上。

到那时候,三个指针也应该是图片贴上去的,而不是三条线啦。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个,希望能出更多好玩的东西

网友:
高手
51还没学会呢,观摩一下吧

网友A:
问下楼主是如何将bmp转换成数组的啊?用的什么软件吗?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是如何将bmp转换成数组的啊?用的什么软件吗?能说下吗?谢谢

就是是自己用vc写的一个简单的main程序,就是把文件fopen,然后每读一个字节,就加一个逗号printf出来

我很懒的不整理这个工具,所以每次也都是找不到以前的了,就现写一个……所以没办法给你提供了,抱歉啊。

不过你可以到网上搜索,把二进制文件转为数组,还是能搜到很多的。

其实还有好多馊主意,都可以把文件转为数组搞出来,我相信各位大神也都是各显神通的。

网友:
程序给的都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