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长期通电会让程序跑死且无法复位

楼主:
新上手一个51板子,最开始是pl2303芯片出问题,不能识别com口,后来干脆外接一个usb转ttl。紧接着问题又来了,下载了程序,程序执行一小会儿就跑死了的感觉,程序没有问题,按复位键都不起作用。断掉电源,再接通,程序就不能下载了。要断电等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求教大神这是神马情况?硬件毛病的话,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网友:
顶。。。。。。。。求大神出现

网友:
根据你说的断电一段时间才能再次正常运行,应该是复位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是 IC的质量问题。发热后就不是CPU了。

网友:
必须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 IC的质量问题。发热后就不是CPU了。

你的意思是刚开始还没发热的时候是正常的, 发热过后就出现异常了?请教一下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刚开始还没发热的时候是正常的, 发热过后就出现异常了?请教一下怎么破

外围电路也有可能出现问题的。

要CPU不能工作的时候,测量一下供电质量,包括电压、电流、波纹等。再找一下CPU所接的其它元件,看是不是有发热的、热性能差的元件。

只有把外部的问题都排除了,就可以判断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不能复位肯定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