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考虑做 虚拟示波器的 数据采集

楼主:
msp430 考虑做 虚拟示波器的 数据采集

板子到手 快一年了,竟然 没有 上劲 做,

对不起 ti 啊

前端
矩阵 程控 电子开关

带通

陷波
msp430 ad

msp430 MSP430 LaunchPad 串口

msp430 MSP430 LaunchPad usb

pc usb

pc 终端

图形显示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到 请上传到网上哦

网友A:
430 LaunchPad用的是24xx、25xxCPU,速度不高,如果用它上面的串口交换数据,数据也不高。这样做出来的示波器能看到的信号频率是很低的。

但,虽然很低,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 LaunchPad用的是24xx、25xxCPU,速度不高,如果用它上面的串口交换数据,数据也不高。这样做出来的示波 ...

msp430 含有 ad 的
MSP430G2332IPW20R 单个 4元1 ,批量 2y7 价格 不贵。

16-Bit RISC Architecture, 62.5-ns Instruction

Internal Frequencies up to 16 MHz With
Interface
Four Calibrated Frequencies

10-Bit 200-ksps Analog-to-Digital (A/D)

Standby Mode: 0.5 μA
Converter With Internal Reference, Sample-

Off Mode (RAM Retention): 0.1 μA
and-Hold, and Autoscan (MSP430G2x32 Only)

网友:
我想 只是ad 采集后, 传输 数据 ,波形 让 pc 来计算显示 应该要好点

我看过 一个 采集器的架构的  图示

是用串口 来连 ad的

网友:
另外 如果是 周期性的 波形 ,抽取的 数据 更宽松点

62.5-ns 确实 低了点

不过 时钟 可以高到 16m    ,

但我 猜想 中断引起 mcu 操作 还是及时的,指令 执行 可能慢了点

但根据指令执行的时间 来, 设置 好 中断的或者 其他 触发点的数值 还是可以 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 LaunchPad用的是24xx、25xxCPU,速度不高,如果用它上面的串口交换数据,数据也不高。这样做出来的示波 ...
求指导。

选用 这个包含ad的 mcu MSP430G2332IPW20R 自制简易的 2m 的 数据采集 是否合适呢  ,

另外1

我还 花了2天时间,看了电子购物网站 mouser的

勾选 片上adc 过滤,分别 看了 8位和 16位 单片机 ,

但 我没有看 独立的ad 芯片。

另外 2

我看了商品化的学生用的2m模拟示波器 320元,

和 其他 手工性质在淘宝上出售的 许老师 什么的 数字万用表 也就200元

感觉 简易的数字示波器 (不含显示部分) 200元也应该 可以试一试。

网友:
原理图 和 pcb 准备使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软件

  eagle 可以 免费有限制的正版

这和 网上常见的  , 还是 有区别的,
选它 是考虑 版权的原因,

ps 以前看到过,但没有注意, 在 amo 也有人 谈到它,

我搜索它 看了 许可限制 感觉 还行,

还考虑了下 封装 是否丰富 ,

有人谈到 网上的 常见软件的 元器件 封装,画板送厂 到手 安装,调试后 发现 有陷阱,,所以 网上封装丰富 不等于正确。
所以 选它。实在不行再换。

学习的是思想,具体操作,只是要多用的问题。

ps 不同 设计软件,就像 不同 编程语言,有自身的特点,多用,哪怕是 多看 看,过几年 ,再看看,也有反思

好也是 有标准的;;环境不同,标准不同,评价结果 也不同。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网上 这类 图示 慢慢找 很多的 ,,难得是 更加适合自己的

我楼主位 从上到下 的 文字 就是 架构 ,具体的管脚连线 的图 没有出,因为 没有落实到 具体 mcu

网友:
免费 只有30天

$69  Light简化版
$169 Hobbyist爱好者

发现竟然没有长期免费版本,放弃了

如果超过10元钱 1年 ,我不会考虑 学习的

网友:
KiCad - 是一个GPL的EDA

网友:
电路图绘制软件 gEDA

网友:
Fritzing  EDA Fritzing  可以不要钱 No Donation

官网学习

入门难度低,不是电子专业的,学生,业余爱好者 也可以使用它。

比如 在玩 热门的 Arduino 过程中,用它。

开源的,可以不要钱的;

为了它的发展 ,你可以 送它点钱,让它开发的功能更好。

免费 那个是  单选 no don ,(最好找个单独的文件夹) 存放压缩包。

解压
其中 fritzing.0.8.7b.pc 解压它。

安装

复制 该文件夹,到 某个分区根目录下

改名 为 fritzing087

应用软件 名称 fritzing

我的具体是 K:\fritzing087\fritzing

快捷方式 到 桌面,会更加方便 ;

使用它,竟然有部分 直接 就是 中文,可惜不是全部中文。

简要介绍下,特别有用的菜单,  文件 -> 打开例子 ;

文件 -> 打开例子

//发现 竟然 分类的完成的作品;

//不懂英文,随便乱选 也没有关系,主要是看看,有个印象。

// 很多 元器件 的英文名字 ,看到很多陌生单词, 不习惯,但将来 搜索 很有用的。

... -> arduino -> digit -> outpin -> 找个包含 led 字样的看看

// 多级菜单 我这是英文的;  没有自动 翻译为 中文。
// 菜单 自动翻译 在技术上 实现 并不难。
// 一级菜单 也实现了,应该是特意限制的;可以理解。
// 有捐款 的网友 请补充介绍下你的多级菜单翻译情况。

乱点  顶部中文 面包板 是 实物图 外观示意图

乱点  顶部中文 原理图 是 元器件 图示示意图

乱点  顶部中文 PCB    是 实物图 针脚连线示意图

感觉是 和 洞洞板 联系比较近。

底部中文 自动布线 等按钮 ,呵呵, 不错

翻了几个例子 看看,

我的看法 :新手 要充分 看 文件->打开例子  ,很直观。同时避免 低水平的意义不大的简单重复。

我也在学习中,不知道 是否 可以 用虚拟软件 来仿真。

研究电路 元器件参数变化,对电路的影响 是很好的高级功能。

如果有,那就太好了。。。。

fab 页面的内容 :
你设计好后,可以委托fab 生产你的板子,

不过要等多个板子 合并成一个大板子 才开始,

不检查 你电路的正确性。

德国制造,无铅的,

//我在拼音打字时候遇到同音词,就想 可惜不是无钱的。

50-100 平方厘米内, 约 0.83x 6(汇率)x 边界矩形的面积 ;

10x10 的 50元,

好像 广东某个大厂,可以10块板子;相同条件  10x10厘米, 50元,

网友:
感觉 没有 仿真,准备 继续找 EDA

网友:
晚上 发现  官方 说 仿真 不添加,但将来会有差明显错的

网友:
安装  gEDA

常见是 linux中的,更新很勤快 2014 0331 (我编写文章的日期2014年4月1日)
Debian系统        中, apt-get install geda
具体安装也有,

我这里以 win 为主 介绍

win 系统中安装, gEDA (gaf, gerbv, and pcb).

也有 win 下 的,预编译的软件包 停留比较久
releases 版本是 2010 0929

先 geda-runtime.exe

再  pcb-20110918.exe

// 快照   发布 的是 2013 0508  以后再试用了

网友:
下载 ,实践发现 有点问题,已解决

1 点 迅雷下载 ,过会看,老是 0% ;;

2 下载 ftp 专业的软件  cuteftp
有 绿色箭头,仍然 没有数据交换;
连接 域名部分反应正确的;

3 点 旋风下载 ,跳出好多 对话框

4 无意中发现,对话框 (属于猎豹浏览器)点后,下载提示 150k, 正常,为什么?\

5 进一步观察,旋风 下载的 文件名里面 发现异常。

有大段空格 在 文件名 和   .zip 之间

点击下载后,在下载文件列表中 空格消失。

3个文件 都是这样 的情况。

网友:
其他2个 应用程序 点击后 ,安装到 K:\gEDA

在 K:\gEDA\bin 下

gdk-pixbuf-query-loaders

pcb

其中 点pcb 后有个类似 ide 的东西

网友:
K:\gEDA\doc\pcb下

readme 提示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 layout editor.

pcb 显示 电路板 的图层编辑器

K:\gEDA\doc\pcb\tutorial下

有个 .pcb 里面 是 板上有元器件的 成品

左面 不同 颜色 与 分层 一类一层

K:\gEDA\doc\pcb\examples下

led2 是 板上有元器件的 成品

K:\gEDA\doc\pcb\examples\libraries下的
example  好像是  底板 分层后 没有加 元器件 ,,,通用的 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