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控制 继电器 电路

楼主:
用430控制继电器动作,担心板子上电初始化时管脚电压变化导致继电器动作,设计电路时应怎么样避免这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随手一截图,太不严谨了。

楼上图确实是负逻辑驱动,但晶体管的基极和地之间必须加偏置电阻,否则其基极会浮空,干扰大的话就会发生继电器误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做到

这个电路图看不到左边,三极管的基极最好加上下拉。
另外继电器绕组最好并上一电阻,这两点措施都是为避免高阻态。

网友:
考虑两个问题:
1、避免控制线路的高阻态。
2、注意用于控制继电器的处理器引脚的初始值。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做到

网友:
但具体原理不是很懂。@仙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两个问题:
1、避免控制线路的高阻态。
2、注意用于控制继电器的处理器引脚的初始值。

猫神好久不见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两个引脚控制 NPN 三极管 的 e ,b 脚

网友C:
想避免上电瞬态失控,应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只要继电器驱动电源的上电斜率不高于MCU的上电斜率就肯定不会导致误动作。
3楼的图如果R120接的是MCU的IO是不行的,那是典型的正逻辑驱动,而且基极没有对地偏置,这样的电路必然会导致上电瞬态T6的瞬态导通,至于是否会导致继电器误动作,全看上电斜率了。所以说,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避免上电瞬态失控,应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只要继电器驱动电源的上电斜率不高于MCU的上电斜率 ...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随手一截图,太不严谨了。

网友:
@chunyang 多谢,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随手一截图,太不严谨了。

多谢,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随手一截图,太不严谨了。

继电器虽没三极管基极这么灵敏,但若不给绕组并电阻的话,在强干扰下仍有可能误动作。
绕组是个电感,对高频噪声而言,它是高阻的。

网友B:
这坛子被“点评”之后不不知咋再回复了。
一时泄放不掉的电荷积累后有可能让继电器瞬间吸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坛子被“点评”之后不不知咋再回复了。
一时泄放不掉的电荷积累后有可能让继电器瞬间吸合。

猫猫 是这样的 回复之后可以再次回复,点评之后是没法回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猫猫 是这样的 回复之后可以再次回复,点评之后是没法回复的。

你可以直接在要回复的楼主点击回复,该楼层的发帖人就可以收到,同时也可以显示在点评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直接在要回复的楼主点击回复,该楼层的发帖人就可以收到,同时也可以显示在点评处。

414…………点评和回复到底区别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4…………点评和回复到底区别在哪。

回复的话 可以在帖子中展示出来,点评仅仅显示在回帖下方,而且有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4…………点评和回复到底区别在哪。

点评是简短的评价。但是为了让回复更有针对性,我们也将回复显示在了点评那里。

网友:
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
用两个管脚一正一负共同控制一个继电器。一般单片机上电的时候一组管脚应该是一致的,这样就能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