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驱动安装不了,求高手帮忙

楼主:
驱动安装过一遍,提示能使用,但是还是有感叹号

网友:
自动更新也更新不了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关闭杀毒软件再把软件装一遍

网友B: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这个好像装了IAR就自动装了驱动的吧?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关闭杀毒软件再把软件装一遍

我重装了一遍系统,然后管理运行程序,现在好了,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多谢指点,现在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现在好了

win7 下一些和编程有关的驱动和软件最好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 下一些和编程有关的驱动和软件最好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重装了一遍系统,然后管理运行程序,现在好了,谢谢啊

请问你装的什么系统啊?我也要换系统才能用。现在打算装一个旗舰版,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装的什么系统啊?我也要换系统才能用。现在打算装一个旗舰版,可以吗

我的是win7

网友:
恩,谢谢,我的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