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后如何获取RSSI值

楼主:
比如目标板已经连接 手机

目标板如何知道当前自己与手机的RSSI?如何读取?

网友A:
如果是GSM/GPRS/3G模块的话,场强可以通过AT指令来查询,手机则要看具体的设计,一般是不支持AT指令的,也无法与外部设备交互场强信息。至于楼主说的“目标板”的RSSI,实在不清楚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SM/GPRS/3G模块的话,场强可以通过AT指令来查询,手机则要看具体的设计,一般是不支持AT指令的,也 ...

我没说清楚

我是TI的CC2541

比如手机连接CC2541,现在CC2541想获取他们之间连接的RSSI值,而不是手机向CC2541获取RSSI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清楚

我是TI的CC2541

晕,你的楼主贴表达的意思和楼上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对于微功率数字通讯芯片而言,场强数据输出有两类设计:一是独立的场强输出管脚,二是通过指令读取数字RSSI。具体是哪一种,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