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
void Uart_TXDinterrupt(SysInforstatus * InforStatus)
{
     if(RI)
     {
         receive_update = 1;
         Receive_delaytime_cnt = 0;
         InforStatus->Data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_cnt++] = SBUF;
                 //Data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_cnt++] = SBUF;
                 RI = 0;
     }
}
使用InforStatus->Data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_cnt++] = SBUF;
串口不能正确接受数据
//Data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_cnt++] = SBUF;
就可以,这两句都是定义的外部数据xdata,
请问各位大侠主要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