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复位选择

楼主:
想做一个复位功能,想到用看门狗,发现有两种情况实现PUC :满足定时要求和写错密码。请问哪一种更好一点。
另有没有别的软件复位的方法?

网友:
其实我是想向看门或者flash里面写错的密码达到复位功能
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一个程序经常这么复位,会不会对芯片本身产生影响。比如用两个月就game over 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复位次数与芯片的寿命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次数与芯片的寿命无关。

那对内部的程序等有没有影响呢?我是想做一个类似手机自动重启的功能。
想出来写看门狗或者flash的。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对内部的程序等有没有影响呢?我是想做一个类似手机自动重启的功能。
想出来写看门狗或者flash的。

没有,不必担心,即使你永远的不停复位,MCU的寿命也不会跟常规运行的有任何差别。只有Flash存在写次数限制,看门狗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必担心,即使你永远的不停复位,MCU的寿命也不会跟常规运行的有任何差别。只有Flash存在写次数限 ...

谢谢大神,我现在可以安心写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
我曾经用过看门狗写错密码方式。。。没发现芯片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