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丢数据严重,要有重发功能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代码来自本论坛shower.xu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_us(100);
        PORT &=~BIT(CE);
        PORT |= BIT(CSN);
        PORT &=~BIT(CL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1,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1,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1);              // Writes data to TX payload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禁止所有Pipe自动应答,调试TX时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禁止所有接受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 禁止自动重发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12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ncreaseData;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O_initial();
     init_NRF24L01();
     GLED_off();

    while(1)
    {

     msg[0]=IncreaseData;
     nRF24L01_TxPacket(msg);            //要检测掉包自动重发功能,这里需不需要怎样修改啊?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clear interrupt flag(TX_DS)
     Delay_us(10000);
     GLED_ray();
     Delay_us(10000);
     IncreaseData++;
    }
例子是自本论坛shower.xu的例子。我下载后能收发数据,但是连续发送数据接收端收到的数据经常是不连续的。
问题:发现对方接收不到则重发功能应该如何设置?
          是在init_NRF24L01()里设置(24L01就自动重发?)还是在Main()里设置?

网友A:
1、看注释,写明了自动应答和重发关闭了的,要打开。
2、在init_NRF24L01()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注释,写明了自动应答和重发关闭了的,要打开。
2、在init_NRF24L01()里设置

这个是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