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GSM模块能不能收发传数据

楼主:
一对GSM模块能不能收发传数据

网友:
好像不行的,要Modem才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二者都连接到移动网,对于GSM模块,这时可以用SMS即短信或通过语音通道传输数据(使用DTMF),还可以通过数据呼叫传输数据(这就是Modem)。不过这些方法都比较贵,只适合小数据量传输。对于大数据量,更便宜、更方便的方法是使用GP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二者都连接到移动网,对于GSM模块,这时可以用SMS即短信或通过语音通道传输数据(使用DTMF) ...

只是通过GSM传输检测点的温湿度和PM2.5数据,应该不大。可以用GS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过GSM传输检测点的温湿度和PM2.5数据,应该不大。可以用GSM吧

这样的数据不是一次发完就再也不发了,单次的量再少,累积起来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楼上所及的应用,应采用GPRS,否则使用费用会高出很多。
搞清楚:打个电话多少钱、发个短信多少钱、GPRS流量套餐多少钱,自己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