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原创教程讨论】之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出现过430LaunchPad下载程序之后首次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当单片机断电或者复位后就运行不了的情况呢?还有就是有时候重新下载之后程序就又可以运行了。
     我有同学用的是网上买的MSP430F149的开发板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呢?还是单片机的本身问题?
    大家一起讨论下呗!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没有过。是不是和debugger有关?不下载只连接目标板可以运行吗?断开debug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是不是和debugger有关?不下载只连接目标板可以运行吗?断开debug连线呢?

就是下载完可以运行,但是,断电之后就不行了,重新下载不断就可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不知楼主是否已经解决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C:
晚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原因是VCC供电问题。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供电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原因是VCC供电问题。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供电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供电正常,这种情况是偶尔才出现的,但就是不知道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