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使用求助

楼主:
我刚开始用CCS5.2,好多东西都不怎么会操作,例如:把仿真器怎么链接?怎么下载程序到板子上的芯片里面?如果之前有一个工程已经编译好了,我想重新将此工程保存,然后导入CCS5.2中修改,但是就是不能导入?请问哪位高手有CCS5.2的使用指导啊?我之前下了一个PDF文档,看了还是一头雾水啊?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能具体点吗问题?用的什么板子?什么芯片?导入工程是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B:
TI有几篇文章,你可以看看:《Code Composer User’s Guide》Literature Number: SPRU2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具体点吗问题?用的什么板子?什么芯片?导入工程是什么错误提示?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是f28035芯片,板子是单位自己做的f28035的控制板。如果要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时,目标板和仿真器连接到电脑上,在CCS5.2中不知道从哪里显示,也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有几篇文章,你可以看看:《Code Composer User’s Guide》Literature Number: SPRU296

谢谢你的指点,我先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