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进水,悲剧了~

楼主:
笔记本键盘洒水了。没有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应该马上就倒过来。第二天,先是出现按键错乱。后来出现失灵。终于拆机。发现有的按键下面的白色连线被水溶解了。意味着自己正不好了。哎。接受教训吧。水之类的东西,远离笔记本,万一进水,立刻拔电,扣电池。键盘倒过来,这样恢复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第一次拆笔记本,结构还不是太复杂。键盘是孤岛式键盘。可以直接抠出来。

孤岛式键盘

孤岛式键盘

拆下来的按键

拆下来的按键

拆机后整体图

拆机后整体图

按键连线被水溶解

按键连线被水溶解

网友:
我的破笔记本进了两三次水了,我都是在发现的第一时间拔掉电源和电池,然后全部拆开电吹风吹吹、酒精擦擦。目前这破机器还活着。

网友A:
最后修好没有,,

网友B:
手机进水过,当时不能用了,接受eric建议,晾了晾 ,又用了一段时间。

网友C:
如果在大城市,还是能修的吧,有些可能是薄膜导线,用银漆可以修补

网友:
是在不行就换个新的呗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试试看能不能买到键盘下面的连线。我的笔记本是联想的一个型号,显卡烧了,屏黑了,后来在网上淘了一块2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没有,,

准备去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试试看能不能买到键盘下面的连线。我的笔记本是联想的一个型号,显卡烧了, ...

华硕的,s550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大城市,还是能修的吧,有些可能是薄膜导线,用银漆可以修补

本市有维修点。

网友:
那还好,我之前的电脑是过了保修期坏了,只能自己修了

网友E:
笔记本键盘一般都防水,楼主一定不是水吧

网友:
这种键盘进水就废了,不好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键盘一般都防水,楼主一定不是水吧

真的是水啊,饮水机里的.这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这个键盘并不防水,每个按键都有缝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水啊,饮水机里的.这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这个键盘并不防水,每个按键都有缝隙啊.

我的笔记本电脑,周围有槽,中间一经过一个黑色的膜后才是键盘,一般水根本过不去。是戴尔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进水过,当时不能用了,接受eric建议,晾了晾 ,又用了一段时间。

手机如果在高倍分的攻防<喇叭>前,,,,手机里面的电池很容易浮云的

网友G:
现在不是有放水放暴的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不是有放水放暴的笔记本吗

档次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