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看了 半天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include
sbit p1_1=P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p1_1=0;
                delay(200);
                p1_1=1;
                delay(2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求大神指导~~~~~~~~~
谢谢。
错误显示为:LESSON2.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网友:
现在很多编译环境都可以对括号进行检查,把光标放到其中的一个括号前面或者后面,与他配对的大括号或者小括号就会变颜色或者有阴影,写程序的时候主要检查着点儿。还有就是养着良好的布局习惯,同一级要缩进相同的空格或者制表符,这样一点对应的括号就比较好找了,出了错比较方便找。

网友:
while(1)
{
{

难为编译器了。

网友A:
从你贴的程序上看,while(1)下面的大括号变成了两个 {   {,

网友B:
而且,信息都明确指出,在C文件第19行的 'void' 附近出错。

网友:
谢谢谢谢~~~,我终于知道了。。请问这样的错误怎么找呢?
debug又debug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贴的程序上看,while(1)下面的大括号变成了两个 {   {,

谢谢了~
这么低级的错误弄了我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信息都明确指出,在C文件第19行的 'void' 附近出错。

我就一直在看这个void delay函数是不是出错了。始终没有看到前面去。。

网友C:
void delay(uint)也是有错的吧,括号里面应该是uint z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delay(uint)也是有错的吧,括号里面应该是uint z

这个没有哈。只要把括号改了就行了的。

网友D:
双击错误信息,,

网友E:
语法错误,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语法错误,细心!!

谢谢~~~~~~~~~~~~~以后会仔细找这种错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双击错误信息,,

双击了,,不过错误定位显示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击了,,不过错误定位显示在后面~~~

那就是比较悲催了,遇到一些比较非常规的错误了
比如syntax一类的——你哪个地方少打了一个;或者;不是英文半角模式下打的
结果编译器就傻逼了,一错千里。

这个只能靠经验了,不知道咋说,解决了一个问题记着一个经验呗

网友G:
乍一看,我没发现错误在哪。仔细一看,对楼主的程序我不忍直视啊!小伙伴们怎么看?

网友H:
你找一个代码编辑工具,比如SI,想这种简单的语法错误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乍一看,我没发现错误在哪。仔细一看,对楼主的程序我不忍直视啊!小伙伴们怎么看?

我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乍一看,我没发现错误在哪。仔细一看,对楼主的程序我不忍直视啊!小伙伴们怎么看?

不忍直视是什么意思? = =
我是编程菜鸟。。。
才刚开始。。。都大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找一个代码编辑工具,比如SI,想这种简单的语法错误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

谢谢~~~~~~~~~~~~~~~~~~

网友:
14 行   '{ '  应改成 '}'

网友:
编译器不会告诉你语法错误呢?或者别的什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