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AV-D37功放维修

楼主:
我有一台功放,现在不能开机,就是开机继电器吸合几次就没有动静了,也没有显示,偶尔有显示几根线,现求助有没有修这方面的高手,本人也懂一点知识,如果有高手愿远程指导修好的,只要费用合理,费用照出,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之前的功放因为音箱线混线短路烧坏了保险管,后来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高手也得拆了,测量一下看看,楼主要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必要时可以照片发几个,让大牛们帮助一起分析,,,

网友:
先检查功放及负载部分有无元件烧毁和短路现象,再查电源。电源正常后,由后级往前级查。用把金属起子,手握住金属部分,然后拿起子头去碰触信号回路,根据扬声器的反应即可判别放大电路是否工作。由此一步步向前级找故障点。不过对于功放,问题多发生在输出级和电源。有MCU控制的则首先要确认控制部分是否正常。
维修,如果对电路原理充分掌握的话,会想出很多测试方法,功放也比CRT电视好修,没有电视中的高压和专用元件,很好对付,关键是多动脑子。

网友:
说的都是些废话,没有一点专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