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问MSP430F5529捕获源是哪个引脚?

楼主:
小弟请问MSP430F5529捕获源是哪个引脚?CCISx:捕获源的选择 00 CCIxA 01 CCIxB 10 GND 11 VCC ,设定了之后怎么知道对应于硬件上是哪个管脚。请大家帮忙,谢谢啦!

网友A:
CCIxA,CCIxB均是外部触发,捕获外部输入的下降沿或上升沿。MSP430没有电平触发的。 软件选择GND时就自动产生一个下降沿;软件选择VCC时,就自动产生一个上升沿,就是软件触发捕获模式。

网友:
这个得看x的值,具体得看数据手册的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IxA,CCIxB均是外部触发,捕获外部输入的下降沿或上升沿。MSP430没有电平触发的。 软件选择GND时就自动产 ...

首先,谢谢您了!您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图给我看的我也看了,可是我就是找不到CCI在硬件电路上载哪里有借口,然后MSP430F5529的芯片收册上也没找到。很郁闷,麻烦您给小弟我 指出在哪里可以看到,详细的列出X的取值不同时,接的引脚。万分感激!!!

网友A:
捕获源可以由CCISx选择CCIxA,CCIxB,GND,VCC,
当CCISx=00时,捕获信号由CCIxA作为输入,x可以为0~4;
如P1.1-P1.5对应TA0.0-TA0.4这5个捕获比较器的管脚。(此处x=0)
由上当CCISx=01时就不作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了!您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图给我看的我也看了,可是我就是找不到CCI在硬件电路上载哪里有借 ...

看五楼

网友: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捕获源可以由CCISx选择CCIxA,CCIxB,GND,VCC,
当CCISx=00时,捕获信号由CCIxA作为输入,x可以为0~4;
如P1 ...

CCIxA,CCIxB,分别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