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NC28J60+Uip成功代码(可实现串口转以太网)

楼主:
想必很多网友都想做以太网收发数据,但网络上能够成功的代码确实比较少,这里是我花了不少数据移植并测试成功的《串口转以太网》代码,硬件比较简单这里只给以太网模块原理图大家参考,其他的看程序就可以了,ENC28J60与STM32连接就SPI总线,非常简单。

参考文档: 《STM32开发指南》第五十七章

移植的代码: STM32工程模块.rar (1.46 MB, 下载次数: 2425, 售价: 10 分芯积分)

网络调试助手:

网友:
对于以太网来说,刚开始没有经验的网友可能有很多疑惑:

1. 需要什么样的网线:这个经过测试,什么网线都可以,可以是直连,也可以是交叉,现在的网卡比较智能,两种连接方式都可以正常通信。

2. 以太网初始化问题:以太网卡的初始化跟接不接网线没有关系,必须要保证ENC28J60能够正常的初始化完成,这一点是必须的,很多时候会卡在这里,大家好好检查一下SPI总线的设置,它采用的模式与普通的SD卡或FLASH的SPI模式是不同的,好像的模块0.

3. ping不通的问题:一点要保证开发板的网段和PC是在一个网段内,唯一不同的是IP地址的最后一字节不能想同。

4. 开发板可以与PC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路由相连,这个都可以不影响的,当然最好与路由连接,这里就不影响PC上网查资料了。

网友:
以太网模块耗电比大,有时候通过USB供电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导致初始化ENC28J60总是失败,为保证模块能够正常工作,建议大家尽量采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
同样的程序,在不同板子行ping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是板子的设置问题,我试过几个板子了,好的那个总能在1ms全部ping通,而差的在2ms,3ms,5ms等时间跳动。。。。。

网友:
本程序架构是本人一贯提倡的《时间片轮询》,网友可以作为时间片轮询的参考。。。。。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本程序既可以实现服务器,也可以实现客户端,这个只需要通过PC网络调试助手选择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更改。。

网友:
正在学习TCP,感觉你这边的材料满齐全的。

网友:
还没联到外网……

网友: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28j60有bug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god bless you !

网友:
IP应该设为多少啊。。。

网友:
看看,支持一下下吧

网友:
有点贵,没芯币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便宜点,下载这个我好受伤,希望有用。。。我也要做个透传的东西

网友:
如果不行用,我就血本无归了

网友:
噢耶 终于可以发帖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就是太贵了。

网友:
怎么得到芯币呢

网友:
刚刚开始入手,

网友:
正在做这个项目,谢谢资料了

网友:
lz ,最后编译到最后一步,还报: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PCProcess (referred from main.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askComps (referred from main.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ask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askNum (referred from main.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UartRcv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ENCPar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imCnt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obj_tst\enc_t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PCRemarks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Target not created
怎么回事啊?

网友:
LZ , TaskInit();        TPCProcess(TaskComps, TaskNum);  定义在何处,找不到?,救急啊!!!

网友:
正在调试,做个参考。
谢谢分享!!

网友:
对网络通信这一块非常感兴趣 学习了

网友:
有点贵,希望物有所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