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本人用LDO线性稳压器做了一个5V转3.3V的电路,现需要检测输出是否为3.3V(波动范围为200mv)。请问各位大神在不使用单片机和AD的情况下,怎么做才好。
       ps:目前打算用2个电压比较器再加一个或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5V电压足够稳定,用比较器监视3.3V即可,比较基准用电阻对5V分压即可。不过楼主最好说明你到底想实 ...

目的是检测器件工作电压是否在3.1V-3.6V内,刚去找了你说的芯片,发现安森美有门槛电压分别为3.1V和3.6V的电压检测芯片,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
其实你说的一点也不让人明白。你的测量电路如何供电?如果你的测量电路有比较稳定的电压源,那我觉得你说的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
其实你说的一点也不让人明白。你的测量电路如何供电?如果你的测量电路有比较稳定的电压源, ...

啊,我忘了考虑了,板子只有5V的输入和3.3V的输出,没有比较精准的电压基准,谢谢大神!

网友:
论坛里面的能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
其实你说的一点也不让人明白。你的测量电路如何供电?如果你的测量电路有比较稳定的电压源, ...

找了下,安森美有个CAT8900B330TBGT3 可以提供误差在0.03%内的3.3V基准电压

网友:
TI 有专门3.3v 基准稳压二极管REF2933
LM4120AIM5-3.3

网友A:
如果你的5V电压足够稳定,用比较器监视3.3V即可,比较基准用电阻对5V分压即可。不过楼主最好说明你到底想实现什么设计功能,如果是监视3V电源,那不如用所谓的“复位芯片”,复位芯片其实就是个特殊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