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FFT和FFTW的吗?求解释

楼主:
查了那么多资料,还是弄不懂FFT的目的。变换的前后分别是什么东西?我的程序调用了一个Intel的FFT函数库,输入当中有N,H什么的,都是干嘛的?FFT不应该是对波形进行变换吗?怎么会只是输入两个数字就进行变换了呢?

网友:
傅里叶变换啊。。。。建议楼主看下数字信号处理。

简单说来就是把一个复杂的无规律的波形分开成为各个单独的有规律的波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先系统看下数字信号处理,FFTW网上也有相关手册

网友A:
刚刚把FFTW移植到BBB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把FFTW移植到BBB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你很熟悉FFT吗,求指导,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很熟悉FFT吗,求指导,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网友:
FFT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
膜拜一下....膜拜一下....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