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
请问哪里能够申请得到LMC6001与LF444这两种运放的免费样片啊?

网友A:
都是TI 的芯片,可以到TI 官方网站申请试试,,, 或者找代理商,说明用途应该可以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TI 的芯片,可以到TI 官方网站申请试试,,,
或者找代理商,说明用途应该可以给的

谢谢~,不过TI上的免费样片找不到这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专做大小批量及样片的配单。需要请联系  解决你样片难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过TI上的免费样片找不到这两种....

所以要找代理商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找代理商要啦

嗯嗯,我试试。多谢前辈~

网友:
都是TI 的芯片,可以去TI 官方网站申请试看看,也可以找一级代理商!!!

网友:
线路板调试步骤一:
对于刚拿回来的新PCB板,我们首先要大概观察一下,板上是否存在问题,例如是否有明显的裂痕,有无短路、开路等现象。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源跟地线之间的电阻是否足够大。
PCB价格创全球最低,交期最快,品质更好,热线0755-84086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