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NCHPAD 紧急求助中,用哪个软件可以来下载这块板子

楼主:
我申请了那个板子,型号是TMS320F28027,但是,我用的是CCS3.3然后就在里面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型号,很是纠结也很老火,我是刚学的DSP,在这方面还是新手。求大师帮助中。感激不尽!!!

网友A:
CCS5.3挺不错的,支持28027。

网友B:
如果使用V3版,只要CPU选择C28的就可以。然后就是CMD文件了。

不过,最好是到TI去下载个V5的,那是免费的,并且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V3版,只要CPU选择C28的就可以。然后就是CMD文件了。

不过,最好是到TI去下载个V5的,那是免费 ...

V3和V5,没有听说过,有没有连接啊,我去TI官网下载过CCS,但是,不知道是V几的,并且就是感觉和3,3区别很大,又没有教程,有的是英文教程,压力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5.3挺不错的,支持28027。

谢谢,非常的感谢

网友C:
V5到底是什么?是CCS5以上的嘛?比如CCS5.3.....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V5到底是什么?是CCS5以上的嘛?比如CCS5.3.....5.4?

是的

网友:
用CCS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