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有关BBB烧写emmc的问题

楼主:
我烧了好几天,都是按照pdf上面的操作一步一步操作的,也是等到4个led灯都常亮以后断电,拔掉tf卡,重新上电。
BBB-eMMC-flasher-2013.05.08
最开始是烧写上面那个包,一直重复烧,都不成功,试了三天,突然有一次就烧好了。

但是因为有bb-view所以想用屏幕,就重新按照bb-view的pdf烧了
bb-view-emmc-flasher-2013-11-19
这个包,用的是7寸屏幕,所以烧好后需要改配置文件。但是,烧完之后发现用u转串插在电脑上根本没反应,电脑都没有检测到设备
不是没装驱动的什么情况,之前也都连上过,写过nfs的程序,所以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没有烧到板子里面去,因为我给板子上电4个led灯根本就不亮,也不闪,

现在我无论烧写上面两个中的任意一个,都检测不到串口。而且上电led灯都不闪。。

写了好多次tf卡也重新写入了很多次,都不行,所以应该是哪一步出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先试试用TF卡启动,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如果没撒问题,在烧到eMMC中

网友:
TF卡启动要烧写什么包,如何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用TF卡启动,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如果没撒问题,在烧到eMMC中

TF卡启动怎么烧写,如何做啊,如果有帖子链接帮忙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