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xx: GEL: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楼主:
C28xx: GEL: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C:\Users\aa\workspace_v5_3\ADC\Debug\ADC.out Could not open fil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我没设置GEL文件么?F28027的GEL文件在CONTROLSUIT里么?

网友:
还有其他提示吗?

网友A:
看一下工程中的CMD文件是否添加正确.

网友:
说明编译不成功,没有生成OUT文件

网友:
对了,CCS V4以后的编译器,就不用考虑GEL文件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工程中的CMD文件是否添加正确.

我也出现了这个错误,ine 51: Error: xdc.tools.configuro: configuration failed due to earlier errors (status = 2); 'linker.cmd' deleted.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是这么提示的,好像就是.cmd文件没弄对,可是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求助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个错误,ine 51: Error: xdc.tools.configuro: configuration failed due to earlier errors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