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 Device Tree 常用target

楼主:
最近正学习Device Tree,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进展也不是很大。总结下,主要原因还是基础比较薄弱,不太明白DTS这个文件的写法,不清楚哪里去找一些常用的属性值。 补充几个缩写 (AM335x TRM Page 1972) OMAP Open Multimedia Application Platform PWMSS Pulse-Width Modulation Subsystem ePWM enhanced PWM eHRPWM enhanced high resolution PWM eCAP enhanced Capture eQEP enhanced Quadrature Encode Pulse 其中PWMSS 包括了 eHRPWM eCAP eQEP 几个功能模块。所以要使用ehrpwm1 那就必须先使能epwmss1。 好久之前发表过心得 BB Black 入门基础之 Device Tree 当时还不清楚具体怎么去写一个DTS文件,比如不知道target有哪些,就像下面这种。
  1. fragment@0 {

  2. target = <&am33xx_pinmux>;

    ...

以及下面这种
fragment@1 {
target = <&epwmss1>;
__overlay__ {
status = "okay";
};
};

fragment@2 {
target = <&ehrpwm1>;
__overlay__ {
status = "okay";
};
};

看到了这里target = <&am33xx_pinmux>;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am33xx_pinmux 这个东西它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里大胆揣测一下,咱们平时常用的target就在下面包括了。
am33xx_pinmux = "/pinmux@44e10800";
user_leds_s0 = "/pinmux@44e10800/user_leds_s0";
i2c0_pins = "/pinmux@44e10800/pinmux_i2c0_pins";
uart0_pins = "/pinmux@44e10800/pinmux_uart0_pins";
clkout2_pin = "/pinmux@44e10800/pinmux_clkout2_pin";
cpsw_default = "/pinmux@44e10800/cpsw_default";
cpsw_sleep = "/pinmux@44e10800/cpsw_sleep";
davinci_mdio_default = "/pinmux@44e10800/davinci_mdio_default";
davinci_mdio_sleep = "/pinmux@44e10800/davinci_mdio_sleep";
i2c2_pins = "/pinmux@44e10800/pinmux_i2c2_pins";
mmc1_pins = "/pinmux@44e10800/pinmux_mmc1_pins";
nxp_hdmi_bonelt_pins = "/pinmux@44e10800/nxp_hdmi_bonelt_pins";
intc = "/ocp/interrupt-controller@48200000";
edma = "/ocp/edma@49000000";
gpio0 = "/ocp/gpio@44e07000";
gpio1 = "/ocp/gpio@4804c000";
gpio2 = "/ocp/gpio@481ac000";
gpio3 = "/ocp/gpio@481ae000";
uart0 = "/ocp/serial@44e09000";
uart1 = "/ocp/serial@48022000";
uart2 = "/ocp/serial@48024000";
uart3 = "/ocp/serial@481a6000";
uart4 = "/ocp/serial@481a8000";
uart5 = "/ocp/serial@481aa000";
i2c0 = "/ocp/i2c@44e0b000";
tps = "/ocp/i2c@44e0b000/tps@24";
dcdc1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0";
dcdc2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1";
dcdc3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2";
ldo1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3";
ldo2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4";
ldo3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5";
ldo4_reg = "/ocp/i2c@44e0b000/tps@24/regulators/regulator@6";
vmmcsd_fixed = "/ocp/i2c@44e0b000/tps@24/fixedregulator@0";
baseboard_eeprom = "/ocp/i2c@44e0b000/baseboard_eeprom@50";
i2c1 = "/ocp/i2c@4802a000";
i2c2 = "/ocp/i2c@4819c000";
cape_eeprom0 = "/ocp/i2c@4819c000/cape_eeprom0@54";
cape_eeprom1 = "/ocp/i2c@4819c000/cape_eeprom1@55";
cape_eeprom2 = "/ocp/i2c@4819c000/cape_eeprom2@56";
cape_eeprom3 = "/ocp/i2c@4819c000/cape_eeprom3@57";
mmc1 = "/ocp/mmc@48060000";
mmc2 = "/ocp/mmc@481d8000";
mmc3 = "/ocp/mmc@47810000";
wdt2 = "/ocp/wdt@44e35000";
dcan0 = "/ocp/d_can@481cc000";
dcan1 = "/ocp/d_can@481d0000";
timer1 = "/ocp/timer@44e31000";
timer2 = "/ocp/timer@48040000";
timer3 = "/ocp/timer@48042000";
timer4 = "/ocp/timer@48044000";
timer5 = "/ocp/timer@48046000";
timer6 = "/ocp/timer@48048000";
timer7 = "/ocp/timer@4804a000";
spi0 = "/ocp/spi@48030000";
spi1 = "/ocp/spi@481a0000";
musb = "/ocp/usb@47400000";
usb = "/ocp/usb@47400000";
ctrl_mod = "/ocp/usb@47400000/control@44e10000";
usb0_phy = "/ocp/usb@47400000/usb-phy@47401300";
usb0 = "/ocp/usb@47400000/usb@47401000";
usb1_phy = "/ocp/usb@47400000/usb-phy@47401b00";
usb1 = "/ocp/usb@47400000/usb@47401800";
cppi41dma = "/ocp/usb@47400000/dma-controller@07402000";
epwmss0 = "/ocp/epwmss@48300000";
ecap0 = "/ocp/epwmss@48300000/ecap@48300100";
ehrpwm0 = "/ocp/epwmss@48300000/ehrpwm@48300200";
epwmss1 = "/ocp/epwmss@48302000";
ecap1 = "/ocp/epwmss@48302000/ecap@48302100";
ehrpwm1 = "/ocp/epwmss@48302000/ehrpwm@48302200";
epwmss2 = "/ocp/epwmss@48304000";
ecap2 = "/ocp/epwmss@48304000/ecap@48304100";
ehrpwm2 = "/ocp/epwmss@48304000/ehrpwm@48304200";
mac = "/ocp/ethernet@4a100000";
davinci_mdio = "/ocp/ethernet@4a100000/mdio@4a101000";
cpsw_emac0 = "/ocp/ethernet@4a100000/slave@4a100200";
cpsw_emac1 = "/ocp/ethernet@4a100000/slave@4a100300";
ocmcram = "/ocp/ocmcram@40300000";
wkup_m3 = "/ocp/wkup_m3@44d00000";
elm = "/ocp/elm@48080000";
tscadc = "/ocp/tscadc@44e0d000";
am335x_adc = "/ocp/tscadc@44e0d000/adc";
gpmc = "/ocp/gpmc@50000000";
baseboard_beaglebone = "/bone_capemgr/baseboardmaps/board@0";
baseboard_beaglebone_black = "/bone_capemgr/baseboardmaps/board@1";
fb = "/fb@4830e000";
hdmi = "/hdmi";

这个能解释得了许多我们已经看到的dts文件的target写法。 但同时,还会遇到如
  1. fragment@3 {

  2. target =
  3. <&ocp>;

    ...

这类的target。这里不妨再大胆假设下,OCP即片上外设,如果需要自己定义target,那么就在这个片段里边进行引脚等数据的定义。
gpio-leds-cape-lcd7 {
compatible = "gpio-led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bone_lcd7_cape_led_00A3_pins>;
lcd7-led0 {
label = "lcd7:green:usr0";
gpios = <&gpio2 28 0>;
linux,default-trigger = "heartbeat";
default-state = "off";
};

总结起来就是: 1 常用的target都可用上表给出的 am33xx_pinmux epwmss1 i2c0 这些表示。 2 自定义引脚的意义及配置,通过新建一个包含target = <&ocp> 的节点来实现。 不知理解是否有误,请拍砖指正。

网友:
正在研究你的LCD CAPE,不过好多东西不懂,得抓紧学。呵呵。

网友:
你的文章对我也很有启发。

网友:
有问题发上来一起讨论
===================================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些Target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编译系统内核的时候增加的部分.
BBB板载的系统好像已经有了这些支持.但是如果使用ubuntu系统或者debian系统,如何实现Target的支持.
也许描述不对,希望楼主指点指点!

网友: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些Target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编译系统内核的时候增加的部分.
BBB板载的系统好像已经有了这些支持 ...

因为从咱们使用的镜像基于linux 3.8.13内核。这么理解吧,从3.x内核开始,linux系统本身就支持Devic Tree,实现设备扁平管理。所以像ubuntu、debian等基于3.8.13内核的镜像都是直接能用的。
不知道这个问答是否贴切。不妥之处欢迎指针。

网友B:
我比较纳闷,楼主的target地址是在哪里找到的
am33xx_pinmux = "/pinmux@44e10800";
user_leds_s0 = "/pinmux@44e10800/user_leds_s0";
i2c0_pins = "/pinmux@44e10800/pinmux_i2c0_pins";
请问是在/lib/firmware目录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纳闷,楼主的target地址是在哪里找到的
am33xx_pinmux = "/pinmux@44e10800";
user_leds_s0 = "/pi ...

过去这么长时间,手头没BBB的板子,暂时没法回答你。不好意思。不过应该是在你说的那个文件夹下找到的。